[电脑] 求助:奔3老电脑风扇转速太高

楼主(2022-05-15):
奔3老电脑,功能正常。
开机,CPU风扇转速太高,可能不是原装(卖家后配的)。如图:

BIOS中风扇调速失效,只有 N/A 和 [Ignore]
CPU风扇噪音太大(CPU无需特别降温),如何能降到2000/1000转?

网友A:
12v电源里面串个电阻

网友:
这。。。是打算要继续用吗

网友:
我是把12V风扇接USB上的。

网友:
这种散热器肯定不是原装啦,一看就是山寨机用的啦,你觉得转速高是你觉得,要拆了加油润滑,最好别降速使用,想降速可以改接5伏电压

网友:
......难道还要继续使用吗?

网友:
偶尔怀旧点亮的不要风扇也没啥问题。还在日常使用的怪胎听听6000+的噪音也是大补。

网友:
双滚珠只有降电压了

网友:
这个风扇不一定支持自动调速

网友:
你主板上这些选项貌似都不是调cpu风扇转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电源里面串个电阻

建议风扇供电串联1N4001~1N4007二极管(串几只视需要而定,每只二极管降压0.7V,串得越多,电压降低越多,注意引脚正负极接法),串电阻的话,如电阻过大可能会造成风扇启动困难,电阻过小则降速又不明显。或者试着把风扇供电改接到5V试试看。

网友:
串几个二极管进去

网友:
你把风扇的红线和黑线挑出来,留黄色测速线在上面。
红黑两根线直接接电源的5V供电插头即可。

网友:
插个5v半速就行了3千转左右,6千转像飞机起飞了差不多,黄色测速线不能调速,以前有些奇葩主板三线能调速估计是调电压

网友:
这风扇看着核心大,扇叶小,应该是滚珠轴承的吧,原装风扇哪有这么高转速的。

网友:
接5v电源啦,有速度线吗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当古董收藏啊,现在随便在二手市场花几十元估计性能也比它强啊

网友:
给散热片加大同时把风扇去掉呢,或者加大散热片然后像楼上各位讲得用5V供电

网友:
你调速没开肯定啊,另外这个风扇4000-6000是正常的,你这是4cm还是5cm的,不可能那么低还有作用。。。

网友:
换个8厘米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