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怎么选择、都有什么优缺点呢?

楼主(2022-05-15):
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怎么选择、都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固态
小而贵 快
机械
大 便宜  慢

网友:
固态寿命短,哪怕是新的,好的,放久了都会丢数据,会坏。省电,不怕震动,贵,读写次数有限。
机械慢,虽然也容易坏,但是盘体数据可以长久保存,二十年没压力。便宜,费电,怕震,无限读写。

网友:
还有就是数据恢复的难度也有区别

网友A:
同事买了固态硬盘当系统盘,说电脑变快了,我问他快在哪里,他说,开机速度缩短很多,我又问他,那开机以后呢?他说正常办公\上网感觉区别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事买了固态硬盘当系统盘,说电脑变快了,我问他快在哪里,他说,开机速度缩短很多,我又问他,那开机以后 ...

还有就是玩大型游戏放在固态硬盘的读取速度快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事买了固态硬盘当系统盘,说电脑变快了,我问他快在哪里,他说,开机速度缩短很多,我又问他,那开机以后 ...

使用频繁读写硬盘的软件就能看出区别了……

网友D:
双方缺点:
机械盘碎读、随机读性能非常糟糕
SSD数据持久性存疑:trim和没有物理扇区导致数据恢复几乎没戏
双方优点:
机械盘:价格便宜、容量大、有物理扇区(有数据恢复可能性)
SSD:速度碎读快、随机性能好

最佳方案是二合一:SSD放程序、机械盘放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方缺点:
机械盘碎读、随机读性能非常糟糕
SSD数据持久性存疑:trim和没有物理扇区导致数据恢复几乎没戏

对。 我现在的电脑是系统盘使用SSD, 数据盘使用机械硬盘。

不过如果是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硬盘,建议还是使用SSD,因为绝大部分的机械硬盘的损害是摔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玩大型游戏放在固态硬盘的读取速度快很多

那是游戏党的事情,办公室的应用区别不大。游戏党还需要高性能显卡呢,办公室用集成显卡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频繁读写硬盘的软件就能看出区别了……

办公室应用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
固态除了贵点,还有个缺点就是长时间断电可能会数据损坏丢失,我处理过类似的故障,一年以上没插电的台式机,系统损坏了,一查,有个别簇的数据丢失了。
硬盘损坏了,机械盘可以开盘尝试恢复,固态恢复数据就麻烦多了。所以说机械硬盘便宜,速度慢,但是作为资料备份盘要可靠的多。

网友:
SSD适合做系统盘不适合做数据盘,因为它没有后悔药,没有机械硬盘的资料找回,找不回点不亮还能开盘读数据找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游戏党的事情,办公室的应用区别不大。游戏党还需要高性能显卡呢,办公室用集成显卡就够了。 ...

差别开始有的,日常软件打开和切换的速度会比机械硬盘快不少,不是单单开机速度快。

网友:
固态加机械

网友:
找好的SSD,既有速度又有寿命,我的选200G-500G的350-500大洋,1T稍贵点吧 900-1000大洋,除非特殊我不会再用机械了。没有特别重要数据,我买的也是长寿的SSD ,s3700 200G 和金士顿E50 480G 正常使用应该可以用个几十年吧,我随容量要求不高200G-500G都可以,甚至64G也够用。

网友:
固态:
小而贵,速度快,坏了基本没法恢复数据
机械:
大, 便宜,  慢, 坏了恢复数据的可能性很大
重要数据要在机械盘上做一个备份

网友:
那就是说 固态还不成熟?

网友:
机械存 大体积文件  视频 音频 安装iso 蓝光源盘等
固态存敏感读写的数据

网友:
固态硬盘除了贵,都是优点,什么稳定性数据安全性,只要买牌子货,我用过十几个SSD,就没有出现丢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