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电脑cpu怎么选择、型号越高越好么?线程是什么意思?玩cf选择什么cpu

楼主(2022-05-15):
电脑cpu怎么选择、型号越高越好么?线程是什么意思?玩cf选择什么cpu最好

网友:
这取决于你打算掏多少钱.....

网友:
选择amd 5800x3d

网友:
能花多少钱,捡最贵的来

网友:
有钱就上大内存,贵CPU,贵主板,好电源

网友:
最好的肯定会是最贵的。当下主流的硬件都没问题完成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