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280收个服务器退下来的中电信源XY860 1TB固态盘,做工不错,外壳CNC加工

楼主(2022-05-15):
闲鱼捡漏成功,卖家开价300砍价280收来的说是服务器下来的!拆拆拆了
外壳:应该是数控机床CNC加工............牛B(硬盘重量74克,相当有分量)
国产牌子:中电信源科技查不到)
国产华澜微:SAGE主控S686ABG+东芝THGBMFT0C8LBAIG (8颗128M EMMC.....单颗150??
做工:主板做工不错,背面有很多胆电容防止掉电
跑分一般啊........这么一般!可能企业盘追求稳定都这样

网友:
服务器用的固态,质量一般不差。

网友A:
压铸成型的外壳

网友:
EMMC不错,可以给手机扩容

网友B:
能否在台式机上通用

网友:
服务器的要啥跑分,稳定,稳定才是王道。
看来是SATA的接口,不是服务级的SAS接口。看读写量,是不是快到报废的边缘了。
用HD-tune看F1和F2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在台式机上通用

SATA3 接口

网友:
看上去不错哦,如果还有的话麻烦私聊一个连接,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压铸成型的外壳

这是CNC,不是压铸的

网友D:
这个主控最大读取速度就是540MB/s,写入速度450MB/s,这个速度算正常吧。

网友:
看起来是emmc组成的

网友:
EMMC东芝THGBMFT0C8LBAIG,这种企业级SSD的1TB行货肯定贵死啦。价格:¥150 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控最大读取速度就是540MB/s,写入速度450MB/s,这个速度算正常吧。

SATA的很正常,俺两年前淘的ATP企业级SSD 380GB工控盘eMLC颗粒写入400MB/s出头,比这个还稍微慢一点。
  一些企业级SSD不追求 多快的读写速度,而是要长时间稳定耐造,长寿命,一些工控SSD还要求耐高温、低温、恶劣环境下长时间稳定运行。航天SSD还要求耐宇宙射线…… 所以企业级SSD都设计有掉电保护阵容
  稳定的读写离散度,也是企业级SSD要求的一个指标。

网友:
确实好一些

网友:
外壳是压铸的,少见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CNC,不是压铸的

我看着也像压铸的

网友:
买闪存贴满去能上多少t,棱角分明就是好看

网友:
这壳子确实实在,一般用薄铝皮的还算不错了

网友:
这么厚的铝壳却没有贴导热贴是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