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7620 改TT-168L1打印服务器,TTLiNK TT-168L固件

楼主(2022-05-15):
手里有台FAST FWR310路由器 MT7620N主控 已改过8M闪存 64M内存 刮U加装USB  硬改过程这里不解释。

由于已刷好WEB breed,便直接在breed里刷了网上下载的TT-168L1编程器固件,等了半天没启动。

想了想,补焊上TTL插针,设置好putty,从TTL反馈信息看,uboot启动了一半,便死了,难怪启动不了。

再次上网找MT7620N rest1的uboot ,用WinHex将uboot进行替换,焊下闪存,烧入,焊回,开机,TTL信息看,终于启动起来了。

启动后亮灯如图,lan4不能用,wan,lan1,lan2,lan3随便那个口都可以,也可以当一个4口 交换机用。

因TT-168L1不支持无线,故没有无线啦。

用户名:root 密码:admin8  具体如何设置,可以去看说明书了,我不再码字了。

优点:支持的打印机种类多,像hp也是直接支持,有点傻瓜,不再像Padavan固件那样要折腾了。
缺点:无线不能用啊!

由于我这个路由改了5V供电(为何?省事啊!),4.5V路由就可能重启,不能用长的电源线(线损)。

好了,码了半天,只是简单的说了说重点,管理要是喜欢多送点M币,最近感觉不发贴都不能看贴了。

补充内容 (2022-5-19 15:40):
有坛友要固件,现将自已改后的固件发上,在18楼。

楼主:
固件里MAC地址不知道从那里改,找到一个明址,改了不变,应该是加密后再存在固件里的。有大神有研究的辅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无线是硬伤,改成无线打印机服务器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无线是硬伤,改成无线打印机服务器最好了。

确实,没有无线的话还不如直接插打印线了

网友B:
其实一般的打印机的话openwrt本身就支持,不过像我的CP1025这种特殊的不支持

网友:
厉害,每次看到大神们能够将路由器增加各种功能都很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般的打印机的话openwrt本身就支持,不过像我的CP1025这种特殊的不支持

cp1025op我不知道,你刷个老毛子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打印服务器主要是放在办公室用,主要是电脑打印,要求稳定,设置简单,对于是否有无线关系不大。

可能不同的使用场景,对功能要求不一样,没必要贪求全,能用好用够用就行。

网友C:
hp Laserjet 1000 支持吗?这个系列好像比较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 Laserjet 1000 支持吗?这个系列好像比较怪。

hp Laserjet 1000 支持!

网友:
楼主能提供固件吗 我的是hp p1007

网友:
编程固件能不能给一份,zt000@qq.com

网友:
小米 Mini青春版也是MT7620N主控,可以改吗?

楼主:
固件网上能找到,对于不同机器,可能中断不一样,得自已去找适合的Uboot。否则和我一样,启动一半死了。

网友:
主要是固件怎么搞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楼主:
附件传上,我的是gpio 1   我也是天天到处找M币,不够自已找资源用,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般的打印机的话openwrt本身就支持,不过像我的CP1025这种特殊的不支持

撸主这个从登陆界面上看就是OP...

网友:
刷老毛子是不是更好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