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V10手机无法连接WIFI故障维修,WIFI芯片损坏引起

楼主(2022-05-15):
邻居昨日送修一台华为荣耀V10,说无法WIFI上网,检测能搜到WIFI,输密码后提示网络拒绝接入(排除了WIFI路由器问题及手机设置问题)

今晚有空开修,拆机

上手术台,并来张WIFI芯片Hi1102的特写

快克861风枪拆下WIFI芯片,并稍微处理好焊盘

焊上新的WIFI芯片,并清洗干净

主板装上中框,先测试下WIFI,可以连接了

装好所有部件,清洁好主板表面

全功能测试下,双卡信号,快充等!

维修完毕!
END

网友:
技术非常好,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在同城能有这样技术非常好的坛友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同城能有这样技术非常好的坛友多好。

可以寄修的呀

网友B:
看到好技术,只能叹为观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好技术,只能叹为观止。

这个故障是最简单的,不难

网友:
看到基板我的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网友C:
风枪吹类似芯片有什么技巧?  我用风枪设定400°都无法融化下面焊锡,而周围板子都烤的发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类似芯片有什么技巧?  我用风枪设定400°都无法融化下面焊锡,而周围板子都烤的发黄了  ...

要好的风枪,比如快克是修手机比较常用的

网友D(2022-07-01):
哥们,你也是一把861走天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也是一把861走天下吗?

861DW+JZR7700A(原TPK77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