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大佬知道笔记本D4内存上的电容容量吗?

楼主(2022-05-15):
收到一条笔记本内存,能点亮,memtest64测试也通过了。正常使用,但是发现和别的内存同时使用就点不亮,仔细看发现掉了一颗电容,想补上去试试看,奈何不知道容量。有大佬指教一下吗?

网友:
补和不补,关系不大,

网友:
跟最下面的那颗容值一样

网友A:
内存条兼容问题,那个电容可能不想背锅。这个电容和右下角那个应该一样。

网友:
有个笔本条子掉了几个电容,一样的用。这芝麻大的原件好难焊接

网友B:
谁有这手艺也是厉害得不行不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兼容问题,那个电容可能不想背锅。这个电容和右下角那个应该一样。 ...

来回用了几条内存和这个条子配着用,都不行。按理说金士顿不至于兼容性这么差啊?所以才怀疑是这颗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回用了几条内存和这个条子配着用,都不行。按理说金士顿不至于兼容性这么差啊?所以才怀疑是这颗电容的 ...

有可能主板的问题,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在别的坏内存上拆了颗电容补上来了。问题解决,现在随便拿一条内存和这条内存一起插入都能正常使用了。留一个记录,也为有同样遭遇的人一个思路吧。

网友:
一直感觉少一个二个的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这手艺也是厉害得不行不行的了

用热风枪,好使的很,先拖平,右边把漆挂掉,上一点锡膏,直接吹就完了。

网友(2022-07-15):
我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大师,在没有找到电容替换的时候,能不能飞线接到其他电容的呢?

网友:
可能就几十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