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海康dl30vs指纹门锁改直流供电方案

楼主(2022-05-15):
各位大佬,小弟遇到难题了,我加用的是海康dl30vs的带视频的指纹锁,由于视频的那个电池比较费电,想着改下直流供电,
走线方案图1,目前已经穿了2根线,挺隐蔽,外面看不到
指纹锁有2个供电电池,一个视频用,一个密码及开锁用。
电池如图,有5个触电,我分别用abcde标记,想对应的电压如图,我现在用4v的直流直接给指纹锁对应的视频电池仓里的ae点供电,指纹锁的视频不能用,会提示电量不足,电池的5个触电应该是有正负极和电量检测用的(因为app上会显示剩余电量)
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接线了,原以为直接接正负极就可以用了,结果想的简单了。
现在我如果在电池仓里接线,是不是还要考虑电量检测的线要怎么接,不然提示电量不足。在一个就是下面有一个Micro USB的充电口,我直接一直插着充电可以不,会不会导致电池过冲,麻烦大佬给出出主意。网上找了一些都是5号电池改直流供电,那个只有2根线,并没找到和我类似的方案。

网友A:
老老实实用电池,几千的锁都买了,还在乎一个电池,别把锁控制板烧坏了。关键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9-12个月

网友B:
视频电池仓的电池是几节电池呢?

网友:
看这充电电池是单锂电压,要么你看看能不能拆开电池在电路板的输入端接上单锂电压,这样经过电路板每个触点都应该有相应的电压输出了

网友C:
买了车没钱加油?

网友:
可以门后做个盒子外挂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用电池,几千的锁都买了,还在乎一个电池,别把锁控制板烧坏了。关键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9-12个月 ...

主要视频的电池基本1个月一充,比较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电池仓的电池是几节电池呢?

是锂电池,就是图2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车没钱加油?

麻烦看明白需求,是视频电池仓里的电池基本一个月就要充一次电,所以改直流供电,不是为了省钱

网友D:
沿红色线条走线,会漂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沿红色线条走线,会漂亮一点。

走线已经走完了。兄弟,在门内走的,外面看不到有线,问题是电池仓的接线还没弄明白。暂时搁置了。

网友(2023-02-15):
这个有点难度啊

网友E:
我最近也准备搞这个,我的锁是7.4V,需要电池均衡,还更麻烦一点。
楼主的电池,我怀疑是两节锂电池分别输出,触点出来,锁内串联,所以只供4V可能是电压不够。
锂电池还是不要考虑一直充了,很容易坏,我是打算引出来,每个月插一次电。

网友:
你这个搞复杂了。实际上在门锁的位置搞个无线充电。

网友:
买这个锁电池是个大问题,所以我还是喜欢半自动简单好用的,那些花里胡哨的锁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我说你把电池盒拆开不就看明白了

楼主(2023-03-20):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准备搞这个,我的锁是7.4V,需要电池均衡,还更麻烦一点。
楼主的电池,我怀疑是两节锂电池分别输 ...

没搞明白,放弃了

网友(2025-09-12):
引用 楼主:
没搞明白,放弃了

5毛钱买个5PIN的电池母口,把右边两个一坨锡连一起,插到上面的电池位里面就行了,下面正常接充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