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台湾致茂Chroma 1061 LCZ电桥拆解+翻新

楼主(2022-05-15):
机器是闲鱼200收的卖家说不包好坏,实际到手功能都是好的.
就是伊拉克成色而已
先上机器参数
200块钱可以买到这样的电桥感觉挺值的
测量参数 :测试频率 :40 Hz 至 200 KHz
测试电压 :10mV 至 2.5 V rms.,每段 10mV
等效电路 :串联、并联
零点校正 :开路、短路
直流偏压 :外部最大至直流 35V
A 显示器 – L, C, R, |Z|
B 显示器 – Q, D, R, θ
基本精确度 :0.15%(1 KHz)
测量范围 :L --- 0.0001uH 〜 9999.9 H
C --- 0.0001pF 〜 9999.9 mF
R --- 0.0001mΩ 〜 9999.9MΩ
|Z| --- 0.0001mΩ 〜9999.9MΩ
Q --- 0.0001 〜 99999
D --- 0.0001 〜 99999
θ --- −90.00°〜 +90.00°

参 数 范 围
电感 L 0.0001uH 〜 9999.9H
电容 C 0.0001pF 〜 9999.9mF
电阻 R 0.0001mΩ〜 9999.9MΩ
阻抗大小 |Z| 0.0001mΩ〜 9999.9MΩ
偏差百分比Δ% 0.0001% 〜 99999%
品质因素 Q 0.0001 〜 99999
损失因素 D 0.0001 〜 99999
相位角 θ -90.00°〜 90.00°

这是刚到手的成色

先拆开看看

挺复杂的

先把按键板拆下来清理

用香蕉水+鞋刷清理污渍

这是清洗好的样子,干净了不少

更换显示板的按键

这是清洗好后组装好的图
翻新过程没有拍,无非就是外壳喷漆+清洗
这是最后翻新好的图:

(手里没有高精度的元件,只能随便测试下)
(外壳喷漆翻车了,透明胶布没撕出来直接喷油漆,看起来一层一层的)

补充内容 (2022-5-26 15:46):
牌子其实是金开泰的

网友:
能用得上的话还不错

网友:
搞得不错,维修老电器测量电容老化的利器。

网友A:
自从前几千台湾人把LCR集成芯片搞成了,这种低频电桥价格从上万跌成了几百。
这几年国内很多厂家上200KHZ以内的低价LCR,公版方案,价格很便宜,精度也不错。
其实现在买这种10年以上的货,远不如买新货,即使是手持LCR有很好。

网友:
好复杂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前几千台湾人把LCR集成芯片搞成了,这种低频电桥价格从上万跌成了几百。
这几年国内很多厂家上200KHZ以 ...

新货手持都是1k的吧,这种老的能到200?

网友:
好坚强的电桥

网友:
超级的值啊

网友:
100kHz的手持LCR,要价大几百。

网友B:
喷漆为啥用透明胶,我用纸胶。

网友:
一代经典机型,精度测试一下看看是否超标!不超标的话很超值的机器。

外壳透明胶使用砂纸打磨掉,然后喷漆会更好的!

网友:
以200KHz频率来看,买这货算超值,不过个头太大,我买的10KHz便携式电桥可以揣兜里,去电子市场挑选元件很方便,而台式仪器只能在元件买回来后才能测量,此时钱已经花出去了,为时已晚矣。

网友C:
氧化的金属接头都打磨亮了,高手

网友:
咸鱼上那种便宜的镊子电桥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氧化的金属接头都打磨亮了,高手

哈哈被发现了,我用工业的百洁布打磨的,效果很好

网友:
不错,捡到宝贝了。

网友:
楼主真是神医,妙手回春焕然一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喷漆为啥用透明胶,我用纸胶。

他的意思是外壳上原本有透明胶,没撕干净就喷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是外壳上原本有透明胶,没撕干净就喷漆了吧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