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真 无损开壳,彦祖们来讨论一下!

楼主(2022-05-15):
看到很多人说超声波焊的电源很难开壳,翻出俩吃灰的,开了一下。其实掌握了技巧,感觉很简单,就一把尖嘴钳,分分钟搞定!
关键的一步
输出端把尖嘴钳的尖用力插进去,然后大力出奇迹把尖嘴钳掰开!

改好12v的,5V的继续丢箱子里吃灰了

网友A:
对代工品牌电源一般不建议这么搞,大多只会有损拆解,还是木工G夹按压保险一点。

网友:
楼主新来的?这里的老油条都知道包毛巾用大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代工品牌电源一般不建议这么搞,大多只会有损拆解,还是木工G夹按压保险一点。 ...

开过几十个,无一损坏

网友:
我才不在乎无损不无损,反正修好的概率也不大

网友B:
我一般也是这么拆的,不过是用的更方便的钳子,学名忘了,只能说基本无损,有些胶水粘的牢的还是会有破损

网友:
这还真要多多练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也是这么拆的,不过是用的更方便的钳子,学名忘了,只能说基本无损,有些胶水粘的牢的还是会有破损 ...

是不是卡簧钳

网友:
我都是菜刀锤子榔头

网友:
超声波焊接弱的劣质塑料这样开壳可以,因为壳比较薄脆。
遇到品牌货料好、厚实、有韧性、超声波焊接的非常牢靠,这种方法就不行了。

网友:
随手的毛巾包,大锤砸就好

网友:
能用这把尖嘴钳涨开的,壳子都不会粘的很牢。

网友C:
你这样开个苹果充电器我就叫你靓仔

网友:
带线的那不得要把线剪了。。。鸟

网友:
没包毛巾用的橡胶锤,最后还是有损了

网友D:
楼主这个方法其实并不太实用,因为需要外壳接缝边有一个能插入尖嘴钳的地方,也就楼主手头这种剪线电源才适合此法了。
更简便的方法是将电源侧立于坚硬地面,让某条接缝边朝上,然后找大号裁纸刀的刀片,刀刃(整条边)压在接缝(整条边)并对准扶好,然后用锤子等重物敲打刀背,令刀刃强行插入接缝,由于刀刃横截面是由薄到厚,在竖向插入的同时会产生横向挤压的力量,当听到“咔嚓”的裂开声音,该接缝边就被撬开一条缝了。然后换边继续操作,如此把四边都撬开就行了。
要点就是掌握好敲打刀背的力度,力度太小时刀刃无法插入(无需插入太深,大约零点几毫米就可开边),力度太大会损伤外壳。此法熟练后可做到无损开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开个苹果充电器我就叫你靓仔

睇来楼主想系一声声靓仔中迷失自我的愿望落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方法其实并不太实用,因为需要外壳接缝边有一个能插入尖嘴钳的地方,也就楼主手头这种剪线电源才适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7196
想什么样子的都要无损就学我这样,一把刀用榔头敲缝隙,可保证100%无损,不管薄的厚的脆的软的都可以。
但后来我觉得针对正反面类的此方法可以,填胶后看不出来,,对侧面的多少要损失点刀片的厚度缝隙,所以后来为了通用,我都是大锤伺候,薄点的容易碎

网友:
对,也是以前坛友推荐的,很好用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年几乎没看到有剪线电源卖了,不知道是时代进步了还是有人通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