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偶尔发现优利德UT61E+测量变频器会受干扰导致误差原因

楼主(2022-05-15):
优利德UT61E+今天测量变频器电压读数偏大十多伏,但是,低通滤波模式测量工频交流电读数正常!
因为61E+背面有个螺丝孔,为了方便使用,我用螺丝把表固定在桌子上的货架上!
我把61E+拿下来,拆开外壳,假装懂维修,看了半天板子,又一脸懵逼的装回去了!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测量变频器又准了!
偶发故障? 不管了,我重新把61E+固定在货架上,结果又不准了!
难道是货架问题? 为了验证,我从货架上拿下61E+,在背面螺丝孔上接一根导线,测量变频器电压就会偏大很多!
这下找到原因了,螺丝孔把外界干扰引到了表内部!
拆开后盖发现螺丝孔位置由于比较凸起,屏蔽壳没有覆盖这个位置,我用屏蔽铜箔将这个位置封盖!故障排除!
这问题也从侧面说明61E+对干扰还是很敏感的,有必要加强屏蔽!

网友A:
仪表厂得聘请你当质检员。

网友:
细心的人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这就是好东西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这个也算是一个设计缺陷。

网友:
只是这个螺丝孔位置比较敏感

网友:
厂家应该感谢你

网友B:
感觉这个影响没那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影响没那么大吧

你可以找个变频器试试。

网友:
伟大的发现,厂家应该给你发一笔大资金!

网友:
国产的便宜不就是省了不少测试成本么?要都ok还会卖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表厂得聘请你当质检员。

应该是技术顾问,不过这个老修电视机的熟悉这操作

网友:
很好的发现

网友:
这个有点儿匪夷所思。

网友:
重大发现,真功夫。

网友:
开关电源干扰!

网友:
这个算是设计缺陷

网友:
优利德现场测试经常受干扰,现在只用福禄克。我F319,F117C,F289C三款表基本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找个变频器试试。

大神上次我测试UT195DS没有被干扰,你是不是用正泰的变频器,昨天别人叫我去现场帮忙看到了,干扰了流量计及压力变送器,用屏蔽线可以搞定。发现ABB510系列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