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看着还不错的联想ThinkPad无线鼠标有时会跳帧

楼主(2022-05-15):
有个联想ThinkPad系列的无线鼠标,看起来还不错,不过里面的微动不知道是什么的,不太耐用。

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摔的,现在使用时,时不时就跳帧,就是指针到位,会突然跳走,用检测软件看鼠标轨迹,走直线时会突然跑偏一下,不知道怎么检修?

粗步感觉就是,水平走的的话还可以,上下走跳帧明显,有时开关下能好点儿,大部分时间不行,定位不是很准。
这是两个鼠标的轨迹,左边是一个双飞燕有线,右边是这个无线,明显右侧的y轴轨迹很多跳帧,实际使用就感觉鼠标不听使唤,定位不准。

网友A:
把透镜擦拭一下试试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都是脏东西造成的。

网友B:
我也有同款鼠标,使用2年多了,有两个小问题。1是电池不耐用,2是蓝牙经常断,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款鼠标,使用2年多了,有两个小问题。1是电池不耐用,2是蓝牙经常断,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 ...

你那个是蓝牙款,这个好像不是蓝牙,看起来还行。

网友C:
微动应该是松下的那款,我之前换过。不过我当时用的蓝牙款,确实不好用,老断连,后来放弃了。

网友:
每次看到拆thinkpad的外设,总会有个疑问,这是之前哪个think吗?还是只是山寨贴牌货

网友:
换个鼠标垫试试

网友D:
换欧姆龙的微动试试

网友:
有个同样的,感应不行了,在垫子上动偶尔有点反应,不知是芯片坏了不。

网友:
这鼠标有不少小毛病

网友:
也就外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透镜擦拭一下试试

擦了,没什么效果,感觉是内伤。

楼主:
可惜这壳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动应该是松下的那款,我之前换过。不过我当时用的蓝牙款,确实不好用,老断连,后来放弃了。 ...

这个微动还都是塑料封的,割开修修微动倒是好用了,定位不准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欧姆龙的微动试试

定位不准不会弄了,也不打算换微动,拆开微动擦擦,又用烙铁贴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不准不会弄了,也不打算换微动,拆开微动擦擦,又用烙铁贴回去了。 ...

定位不准可能跟激光传感器老化有关,如果这样就无解了。

网友:
应该是激光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换一个鼠标,可能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