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想用这块固态的闪存颗粒做个U盘,不知道要用什么主控

楼主(2022-05-15):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查了一下,这个是b0bk的tlc颗粒,可以用32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这个是b0bk的tlc颗粒,可以用3281

谢谢大佬

网友B:
B0kB的颗粒,确实不咋样,用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0kB的颗粒,确实不咋样,用了就知道了

手上有两个这种颗粒,寻思着把其中一个做成固态U盘随身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