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群晖读写速递变慢,读出~50MB/s,写入~20MB/s

楼主(2022-05-16):
这款白群晖,用了六年了,DS416play
开始用的时候,大约16年,上了4块4TB WD红盘,用了不到三年,其中一块出现坏块,到厂家三年保修还有两三个月,厂家还不错给了一个替代盘,那时候买了四块8TB WD 红盘整体替换了4T盘

用到现在也要快三年了

刚开始用的时候,速度大约~80MB/s写入和读出,最近进行大量文件读写,才注意到速度下降非常明显,

显示移出文件到别的电脑,阵列的文件容量从大约75%,降低40%,读出的速度大约在50MB/s上下

随后写入文件,速度大约只有10MB/s~20MB/s,偶尔几个文件写入能到30MB/s

我查了,四个盘的健康状况,都没有问题

WD红盘型号,wdc wd80efax-68knbn0 256M缓存,5400转

文件写入过程,cpu使用率大约35%, 1G内存使用率大约75%

我在网上查了这款WD红盘,有的网站说是CMR盘,有网页讨论说这款红盘是伪CMR,WD官方说这款是PMR,没有说是CMR, 这就是掩盖,而SMR也是一种PMR

楼主:
最开始,没感觉这么慢,因为放进去的文件很少大量移动,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想删除摄像头长期记录的保存文件,反应特别慢,因为两三个月才删除一次,也没有特别留意

这次大批量移动文件,就明显感觉性能下降特别多

楼主:
群晖的系统,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版DSM 7.0.1-42218

网友:
看起来和硬盘,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你先排除网络问题,再查nas问题

网友:
先排除网络问题,建议直连测试。也有可能是新的系统要求CPU性能更强导致软RAID性能低的问题导致,最好是换盘测试一下或者查看下读写时候的CPU负载。

网友:
1G内存好小

楼主:
读取速度能到50MB/s,说明网络是千兆没有问题的

楼主:
复制文件的时候,CPU使用率大约35%,并不是很高,但明显能感觉到web管理界面反应缓慢

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是新版的DSM7有某种问题,造成了阵列性能下降

网友:
群晖版本有没有升级过?
碰到过打了升级补丁,然后读写性能莫名变的一塌糊涂,,重装老版本才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制文件的时候,CPU使用率大约35%,并不是很高,但明显能感觉到web管理界面反应缓慢 ...

界面的反应缓慢很可能还是硬件性能不够或者系统有BUG导致。另外50M也不能说明网络完全没有问题,只能说协商是千兆了,但是比如网线质量不好或者有干扰导致网络错误多,速度也跑不上去,那还是有的。

楼主:
发现最近写入速度大约在40MB/s附近徘徊了

网友:
不是很正常,不过这个老机器可以淘汰了。

网友:
感觉是网线的问题,可以换网线试试

网友(2022-06-28):
可能是系统问题,黑裙也这样

网友(2022-12-28):
1G内存条也太小了吧,我的是自带2G,加了一个8G的,共10G

网友:
我的是这个型号的机器,也是同样的问题,局域网读写速度很慢,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版DSM 7.0.1-42218

网友:
PMR和CMR是一个东西吧,只是厂商不同,叫法不同而已
系统更新到最新的结果可能就是这样,老机型下降了性能,如果担心要不然就关机单独拿出来台机跑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