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无聊的斐讯N1扩容经过

楼主(2022-05-16):
起因群里有些群友不懂怎么扩容软件上的操作特此留下一篇很无聊的教程!

所需要的工具
① EMMC 152钢网
② EMMC 5.1版本颗粒
③ 183°的有铅锡膏
④ 助焊剂
⑤ 洗板水
⑥ 吸锡带
⑦ 安国6438U盘主控板(某汐汐券后几毛钱)
⑧ 风枪
⑨ 电烙铁

所需要的软件
① winhex19.7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HNR2wA4x5_GFWAUIKC_pA 提取码:520m)

危险警告

特别注意的地方,N1的主板有散热片,在焊接EMMC的时候需要拆掉散热片!!!
风枪温度375度,不可再高 会损坏芯片~

用手抠一点上来够伸螺丝刀就好不用完全扒开!

拆出来之后看到红色画圈位置就是原来的EMMC 干它就完了
风枪温度375度 风速5 加点助焊剂 开干

用吸锡带清理好焊盘备用

我抽了个空植了两个锡
用刮刀刮完后用纸巾擦掉多余的 不然会大小不均
吹完不要急于把钢网拿掉加点助焊剂在吹一两秒 然后用嘴吹两口气让锡稳下来 这样很容易脱钢网
EMMC拿下来后在上点助焊剂吹一下让锡球自动回位 这样吹吹来的锡球大小均匀!

拿出安国6438U盘主控板
用前处理一下焊盘
涂一点点点点点的助焊剂在主控板上摆好芯片吹到自动回位
镊子轻轻动一下两个角芯片自动回位
吹~~~~~~~~

插上电脑会提示格式化请直接关掉

打开winhex19.7

选择创建磁盘镜像

弹出选择磁盘 这里选择N1上的8g的磁盘即可

选择文件目录 确定

弹出进度耐心等待

出现这个窗口说明克隆成功了!

插入购买的芯片选择恢复镜像文件

选择新的芯片磁盘

直接确定

确定

确定

确定

到这里就克隆好了!

然后我简简单单把芯片才下来随便植了个锡
简简单单吹了上去
部分机器不能显示新的容量请在设置,高级,恢复出厂设置选上格式化内部存储

如果有觉得自己搞不定的可以在本站论坛交流或者VxQq同号:541072893 邮寄的方式 付费更换!
因个人原因本人不提供远程扩容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特别数据安全提醒:插入母盘的时候会弹出格式化提醒,这时候叉掉就好,千万不要手贱手痒点格式化,否则你将体验到人间险恶。

网友A:
能做到这样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做到这样的都是高手!

多练习都可以

网友:
这个好,我也有一台,手潮怕弄坏了

网友:
winhex居然可以这样用,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斐讯都让我扔了,可惜

网友:
原来是用U盘搬运程序

网友B:
如果这样叫无聊,什么叫有聊?

网友:
没想到U盘主控竟然可以做编程器用,真是高手!

网友:
几毛钱的U盘板真牛掰

网友:
学习了,刚好手上也有个N1。

网友:
机顶盒运存可以扩容吗?

网友:
手机扩容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
楼主诲人不倦,教程详细且有特别安全提醒,非高手办不了。

网友:
牛,用u盘板子当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叫无聊,什么叫有聊?

帮人扩容多了乏味所以无聊了

网友:
这块安国的板子唯一的缺点是用的中低温锡,温度稍微高点,电阻、主控会飘。

网友:
楼主的教程很详细啊,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