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传输比

楼主(2022-05-16):
大概就是光耦两侧的电流比值吧

好像说是一般在20%到200%
先测一下接收端的阻值

发射端无电流的话,接收端阻值大于20M

发射端通电,电流小于1ma,接受端的阻值,光耦之间差异很大
有的200k,也有的接近1M的

那么接收端是否完全导通呢,在当前小于1ma的发射端驱动电流下

可以说不管是1M的还是200k的都基本完全导通了

网友:
有道理,从来没有测试过,感谢楼主

网友:
就是光电转换率的意思吧?

网友A:
这个光耦分模拟型和开关型吧?两者应该不一样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光耦分模拟型和开关型吧?两者应该不一样的特性。

是的,我这个是最普通的817

网友:
又跟奸人同学学到新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这个是最普通的817

817是模拟的。开关速度慢。但是可以比例的转换输入测的电流。1mA开关不可靠,我一般干到5mA。

网友:
学习知识中 膜拜

网友:
要按最小的值来,还得降额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