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icwatch E智能手表充电线拆解,解决充电慢问题。

楼主(2022-05-16):
Ticwatch E的充电线普遍存在使用时间长充电慢的问题,插上电一晚上还充不满。

原装的充电线。

胶水粘合的,要用力翘一翘。

一块大磁铁,触电哪里还有两块小的。

背面没有原件。

正面在+极上串联了一个绿色的限流电阻,万用表测量有18欧,也不知道正常阻值应该多少。

直接搭锡连通,充电速度上去了。

网友A:
那个应该不是电阻,而是自恢复保险丝,防止触点短路熔断用的。18欧是大了点,可能是经过了多次短路,反复熔断造成的,当然也可能质量个体差异。

就算想去掉,也最好串联一个3.3欧左右的电阻,限制最大电流2A以内

网友:
手表电池容量不大,充电电流大了 容易坏啊

网友B:
2、3楼说的都有道理,赞同!

网友:
电流大了电池是不是更容易发热怀孕

网友:
楼上们说得对

网友:
如果你的充电器内部有限流,短接这个保险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楼说的都有道理,赞同!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有没有可能电流小,所以商家直接用电阻代替保险了?

网友:
这个慢充反而效果更好。

网友:
那是一颗保险~

网友:
快慢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2,3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不是电阻,而是自恢复保险丝,防止触点短路熔断用的。18欧是大了点,可能是经过了多次短路,反复熔 ...

学习了 ,原来的保险,看到写了R1还以为是电阻。

网友:
电池容量小,充电电流不能太大了

网友:
这种小东西充电是一定要有限流的,以免直接将小东西充坏咯。。。

网友:
下一次会不会拆解手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楼说的都有道理,赞同!

给有道理的点赞。

网友:
建议楼主断开短接的2个焊盘,测量一下充电电流,然后增加一个合适的电阻限流,否则,电池容易“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