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谈人体感应小夜灯自亮

楼主(2022-05-16):
上次帮朋友修的红外热释电人体感应小夜灯控制芯片用的是QXRS012。更换损坏电池及充电芯片LTH7后,夜晚触发后此灯自动亮灭一直到天亮!据数码之家拆友的帖子给LTH7输出加10uf贴片滤波电容,及热释电传感器RE200B供电引脚加0.5uf滤波电容,故障依旧!上某宝购买RE200B更换后,人体触发离开后自动亮灭(亮15秒灭后再亮15秒)约6次后熄灭,人体再次触发离开后,还是约亮灭约6次后熄灭,不知是设计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导致?请群里的大神,高手师傅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我这有一只已经变成长亮了

网友:
买了两个2.9元的暂时未出现问题

网友:
个个都成研究生,就是研究这种灯。

网友:
买了2个2.9元的现在正常,不知道能不能持久。

网友:
丢了再撸一个吧,收到一个不能正常充电,结果是充电的那个五角芯片接usb正极那个引脚接触不良,摁一下好了,都懒得焊了,再坏就丢掉

网友:
既然能亮能灭,还是触发电路有问题,有请电路大神分析解惑

网友:
我这就是晚上太灵敏 ,晚上有点动静就亮。

网友A:
我的正常,可能芯片问题吧,劝你还是放弃吧,重新买一个FT100芯片的

网友:
我也发现一个,,触发以后,就一直灭灯和亮灯,,,,也想的是主控有问题,,是不是换主控就能解决?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正常,可能芯片问题吧,劝你还是放弃吧,重新买一个FT100芯片的

我也是觉得主控出问题了,要换主控,但是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觉得主控出问题了,要换主控,但是没试过。

我想会不会是由于这个芯片光敏管是连接到没VDD的,而这个是没有稳压的电路,按道理应该接VCC(也就是LDO脚),5V电压变化会影响光敏管的电压变化从而影响光敏管的起控时间和对环境光的起控(锁定)时间,
如果把光敏管电路接到稳定的LDO上估计就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

网友:
上面两种现象确实不好修以前买的太阳能充电人体感应夜灯也是这现象原因太难找了放弃用当明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会不会是由于这个芯片光敏管是连接到没VDD的,而这个是没有稳压的电路,按道理应该接VCC(也就是LDO脚 ...

老师能按图纸具体指点一下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正常,可能芯片问题吧,劝你还是放弃吧,重新买一个FT100芯片的

老师这已经不是划不划算的问题了,只是想搞明白为啥会这样?故障到底出在哪里?纯属兴趣了!

网友:
我也有泉芯qxrs012的双色双四灯珠的,其中2个自动亮和一个不自动亮但是感应特不灵敏的,应该是3脚和4脚运放电阻和电容取值不合适造成了感应过于灵敏或者过于迟钝

网友:
如果能加入声控去就更好玩了。

网友:
买了3个这种灯都没有你所说的问题,可能主控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这已经不是划不划算的问题了,只是想搞明白为啥会这样?故障到底出在哪里?纯属兴趣了! ...

老师不敢当,我想你最好先恢复原样,不要随便乱加电容,尤其是热释电周边电容电阻,那些都是和灵敏度相关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充满电后有时会自亮,亮到电压低了就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