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请教固纬GDS-2062示波器电压位置垂直偏移问题

楼主(2022-05-16):
有台坛子收的固纬GDS-2062示波器,测2v基准方波的时候,波形的垂直位置和实际有不少偏移,请看图:
想请教大神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搞,能否通过调节什么地方弄好?

它尾部有CAL校准输出,但是接到CH1或2校准的时候提示无CAL信号,用其他示波器测的确是没有CAL信号,
感觉是CAL信号没有产生。求大神赐教~!

网友:
测个3.3V直流看看。
重点关注对应通道的"反相"和"放大倍率"设置。

网友A:
这种二手示波器没有点问题人家不会低价卖,想捡漏不容易,除非你技术过硬自己能修。不知你用的什么信号源测的,有没有加偏置?看波形和校准没啥关系,既不过补偿也不欠补偿,如果短接探头光标没和基线重合大概率模拟前端有问题,波形被叠加了一个负偏置,排除软件校准的问题(如果有此功能)就是板子上模拟前端放大器偏置偏移或者损坏,自己拆开找下原理图排查一下,也许就拧个电位器的事儿,或者自己加一个正偏置串入模拟前端抵消负偏差归零后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手示波器没有点问题人家不会低价卖,想捡漏不容易,除非你技术过硬自己能修。不知你用的什么信号源测 ...

就是它自带的2V方波,用别的示波器测试正常。
嗯,准备拆开看看前端的东西,没有图纸比较难搞,不行就只能像你说的串一个负的偏执看看
还得研究下X1和X10的情况,是不是偏执相应也变换了
单台的的确不敢捡,这机器是学校淘汰的当时一批货里的,我看同批别人的没啥问题,运气确实也差了点

网友:
先自校准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手示波器没有点问题人家不会低价卖,想捡漏不容易,除非你技术过硬自己能修。不知你用的什么信号源测 ...

修好了,来结个帖,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准备另写个帖子让大佬们指点一下,顺便赚点M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470-1-1.html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