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打理一下爸妈家DIY的老数字钟,用了20年哪会没毛病!

楼主(2022-05-16):
这是20年前用其他板子改的,一共做了3个,爸妈家这个4个按键有3个都不灵光了,五一有时间就换一下微动

第一界面上面是时间、下面是日期和闹钟使能提示(这个没设置闹钟)
PS:花哨的外观是妹妹画的,偶家的就不让她祸害了

还是当年流行的翻盖型

板子背面,以前的阻焊膜比较薄,铜箔有氧化了

主控,2000年2051
没用实时时钟芯片,12M晶振频率修正过,软件里也有固定校时(就是0点自动加减秒数)

显示驱动也是00年2051+74138+三极管,做的动态扫描
主控和显示之间是串口通信

时间保存电池,老主板上拆的,断电后只给主控供电
测试发现它已经挂了,手上屯的手机电池已被人体感应灯耗光,下次找到再换吧

替换上去的微动也是20年前同一批的,测试均动作灵敏、接触可靠

4个都换了,再管10年没问题

换好测试,发现掰板子,时通电时不通电的
结果轻轻一扣表贴桥,就掉了时间果然是大杀器
PS:表贴桥的好处就是不管电源是交流直流、插头正负,只要电压、插头合适,都可以直插供电

焊好OK

通电测试,又发现数码管有不同程度的衰减
3个衰减大的就是最常用那3个位
原本的设计是上面中间的秒点和下面3位是要暗一点的,结果现在最亮

当初DIY时数码管用了DIP插座,原本是为方便更换其他颜色的数码管
现在交换位置就很是方便

这是换好的样子,看起顺眼多了

装好收工

其实还有个功能,就是检测环境光,以便夜晚降低显示亮度
爸妈就要它亮,所以这台就没装光敏电路

下次找到合适的锂电池再改,当然不改也没啥,反正他们就只要时间,断电重新设置就好
PS:说撸个显示大的换掉,他们也不干,估计用偶做的心里舒服吧

楼主:
补充:还有倒计时功能,和闹钟一样均可以对外输出信号,控制其他电器

网友A:
这是亲手做的不舍得换吗

网友:
淘汰的手机装个APP全屏时钟

网友:
这个必须给元首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
确实有些年头了,以前的板子成本很高。

网友:
我觉得lz妹妹画的不错啊

网友:
这个功耗高吗?
二十年前就搞这些,太厉害了。是单片机吗?
二十年前,我才开始接触到《电子世界》一类的杂志,才开始确定自己的爱好;当然,现在也仅仅是爱好,搞不出个名堂。

网友:
看着就有年头了,那块备电应该是3颗镍铬吧~

网友:
要是我,也不会换其他钟。
这是儿子的电子作品和女儿的艺术作品合二为一的经典数码钟,世界唯一,孝心满满。

网友:
现在的新钟功能再多不如亲手做的,何况是一对儿女共同点作品

网友:
挺费电吧,这东西24小时运转,用开关电源还能省点。

网友:
那时都能DIY数字时钟,太厉害了。我还在用康巴斯。

网友:
那时都能DIY数字时钟,太厉害了

网友:
元首的特点:见啥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亲手做的不舍得换吗

应该是的,偶家的也没换,一直用成就感就不消退

网友:
元首好设计好手艺

网友:
孝敬爸妈好礼物

网友:
以前做个简单的功能电路要这么多元件,感叹时间过得真快。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让我现在作业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