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国标电动自行车<48V博士电机更换霍尔>记录那些瞎折腾的日子

楼主(2022-05-16):
        话说,老爷子的车子前些日子控制器坏了,虽然我给修好了(上一篇帖子有简要说明),但还是给老爷子的车换了个双模控--号称不用翻新件的产品(图省心 坏的机率低那么点点)------(希望欧巴们不要因为这个表情对我谴责哦)。至于为什么换双模控呢?
        这得从5年前说起。。。。
        老爷子对这个车特别喜欢,主要是车架子大有脚踏(虽然让我把链条拆了)骑着舒服,后来也有让老爷子骑过踏板款式的大电摩之类的,但统统都以不习惯为由不骑,情有独钟这个小车。木得办法,虽然是老爷子骑,但是老太太还不允许让我改的速度太快,可以有劲儿但是速度不能超过35km/h。。。毕竟她老人家坐后面嘛,我就负责好后勤保障就是了,安全啊舒适度啊都是我负责的范围

这是网上搜的图片,同款车型,不过我把前减震换成油压的了,后电机还是原厂博士48V的,涨刹,图片中的被卖家改成大功率电机和碟刹了,为了爬山哈

        有点扯远了哈,言归正传。后来车子不跑了,由于当时技术和时间的问题,顺手把手里的双模控换上了,各种改插头改接线的好不啰嗦,好歹鼓捣好了。但是起步噪音大而且劲头儿小了很多。虽然换的控功率相同,但是我知道因为霍尔挂了,控制器程序自动切换为方波驱动了,原先是正弦波驱动,负载起步先是倒退一下再往前跑。。。老爷子那段时间比较忙就这么糊弄着了。这一糊弄就2年多,我都接了婚生了娃。。。

       青春才几年,疫情反反复复就三年了! 城市管控了,居家办公时间比较充分,就想着把老爷子的车做个大保健,让它重振雄风!更换霍尔!

经过清理层层浮土,终于找到电机号

    电机是48V  霍尔角度是60°  那就上网买配件吧。当然是提前做好功课上网先买啦!疫情期间快递的配送周期就是一个十一国庆假期那么久

电机里边还是很干净的,51N46P,星形接法。博士的电机还是挺好的,听说60°的更省电扭矩更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继续进行!

重大发现,原来是电机出线束地方断了,8根线断了4根,霍尔线束差点全军覆灭,仅剩一根负极连着。

   完犊子了,还得买电机线!接上也不是很好接索性换新线

原电机霍尔图片 没搜到相同型号

线束加急送到了 完美直上
下面更换霍尔总成

霍尔型号换的413的60°霍尔

原电机霍尔槽打的胶水真结实  上小锤子平口螺丝刀干碎才清理下来    完美装进霍尔槽

因为我个人干活太投入  照片都是候补的。。大家凑活看吧

第三次发帖   对帖子编辑的能力有待提高  大家轻喷

PS:吐槽一下论坛的上传图片太费劲了,3MB大小的图片都传不上去,截图几百KB竟然提示说超大!能够把图片上传完事儿费鼻子功夫了

网友A:
感觉新国标的电动车质量非常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新国标的电动车质量非常差

是越来越差,线材很细,唉,将就用吧

网友B:
3MB大小的图片都传不上去,截图几百KB竟然提示说超大!

发帖页面有提示,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要超过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网友C:
估计霍尔没有坏 只是线断了而已。这车架算大?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质量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帖页面有提示,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要超过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

下次发帖前多做做功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霍尔没有坏 只是线断了而已。这车架算大?

有个直接通了  没有上传测量的图片  失误失误
相比现在的正儿八经的新国标还算是大的了,小包车国标车走的是耍流氓套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发帖前多做做功课

这个是网站的程序问题,正常超过分辨率会有提示,但是大概刚好处在4000px~5000px的没有明确的提示,造成很多坛友上传图片困扰,所以在发帖页面弹出提醒,只是很多人不会注意去看。PS:前两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拍照的分辨率都没现在高,所以只能麻烦大家把照片批量调整后再上传。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拆电机的螺丝有什么好窍门吗?一般的六角扳手,短短的,对这些又脏又锈的老电机螺丝,扭不动,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拆电机的螺丝有什么好窍门吗?一般的六角扳手,短短的,对这些又脏又锈的老电机螺丝,扭不动 ...

打滑是工具的问题,扳手不标准是打滑的主要因素,有的电机打的螺纹胶太多了也不好拆。如果没办法就上大力钳吧

网友:
工作量不小了。
能修电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拆电机的螺丝有什么好窍门吗?一般的六角扳手,短短的,对这些又脏又锈的老电机螺丝,扭不动 ...

一 清理干净螺丝脑袋里的泥土
二 用东西顶住螺丝脑袋 然后用锤子敲击一下
三  把工具插入用锤子敲辅助工具到位
四 开始扭

内六角工具硬度不够或者精度不够 或者螺丝精度不够都会造成 螺丝内圆   这时候只能大力钳 或者用稍大一些的花键强行敲进去拆(这里说的花键不是7字那种  而是配合快速扳手用的那种一头花键一头内方孔的)

网友E:
这个电机线根本就不需要换  只需要把它像内拉进去 然后处理好  超长的线   剪断到合适长度  再处理接头 焊接就行了  然后按原方法固定线束就行了 里面空间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机线根本就不需要换  只需要把它像内拉进去 然后处理好  超长的线   剪断到合适长度  再处理接头 焊 ...

是的 原先线距离刚好 拉进去之后控制器够不到了,本着用新不用旧原则就换了   拆出来的线给其他的小电机用爽歪歪 垃圾佬没有浪费的东西的

网友:
捣鼓半天不是霍尔坏了,是线全部断了

网友:
再晚几天估计断没了

网友:
我的车相线很热,要报废了。

网友:
电机换霍尔好几次了,第一次是给修理店的换,70块,过一阵又坏了。后来几次是自己换,不知怎么回事,换上后都不工作,换了商家也一样,后来干脆把电机卖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