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3.5寸和2.5寸机械硬盘耗电差这么多

楼主(2022-05-16):
刚才闲鱼看了下硬盘耗电,500g的,3.5寸为5V0.68A~0.70A,12V为0.55A,,,2.5寸的为5V0.55A,,,这样算来同是500G的硬盘,3.5寸的大概就是10瓦,2.5寸的大概就是2.75瓦,差太多了吧

网友:
3.5寸低转速的耗电也不大,5V0.75A+12V0.15A,和7200转的2.5寸盘5V1A差不多

网友:
2.5寸主要用在笔记本,要省电的。

网友:
我只有2.5的移动硬盘,真不知道和3.5的差别这么大。谢谢分享。

网友:
3.5的盘片多

当然会有人问为啥都500G,盘片还多?因为硬盘是同规格共用腔体,即使盘片少(容量小),电路还是那么多嘛

网友A:
2.5寸接硬盘盒都不需要电源,3.5还得带个电源

网友:
按盘片体积算,3.5*3.5*1.0=12.25,2.5*2.5*0.6=3.75,3.5和2.5是长度单位英寸,1.0和0.5是盘片厚度单位毫米,约掉了常量π,这么看比例是不是差不多了?

网友:
那只是最大功率,其实正常没那么大

网友:
算耗电的话当然是区别大的,硬盘在工作时手感也不同,3.5的硬盘份量重能明显感觉里面的硬盘是转动的,而2.5的份量很轻,有时感觉不到硬盘已经运转了。

网友:
2.5寸的机械和固态的都是消耗几瓦功率的

网友:
3.5的电机大,转速高,功耗自然大

网友:
体积与功耗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
3.5 的盘片更大,大容量盘片更多。

即使同样转速也会消耗更高功率。

更何况普遍  2.5 为5K4, 3.5多为7K2 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寸接硬盘盒都不需要电源,3.5还得带个电源

带电源是提供12v,usb只有5v,3.5的盘既要5v也要12v缺一不可,同是2.5的盘,西数标称功率最低0.55a电流即可,日立东芝之类的要1a电流

网友:
性能差不少

网友:
3.5寸是面向桌面系统,2.5寸是面向移动系统,追求不一样,性能不一样。

去看看2.5寸SAS万转,就知道区别了,不以大小论英雄

网友B:
在乎耗电就买固态,机械硬盘放进硬盘盒备份数据用的,偶尔用用,耗电无所谓。

网友:
3.5的转速基本都是7200,2.5的一般5400,这就差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乎耗电就买固态,机械硬盘放进硬盘盒备份数据用的,偶尔用用,耗电无所谓。 ...

差的太多

网友:
转速不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