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征集荧光灯电子镇流器/电子节能灯内置镇流器烧毁或爆炸案例

楼主(2022-05-16):
(以下是本人碰到的真实案例)
品牌:上海绿源
类型:电子节能灯
额定功率:5W
爆炸内容:2个三极管
描述:当时我正在测量荧光灯镇流器输出功率,这个灯是外面捡来的,当我把万用表夹子夹上时,发现没有输出电压,正想调整,闻到一股镇流器散发出的糊味,我立即拉下了测试时外接的空气开关,结果1秒后,火花四溅,俩三极管裂开了,还冒出一缕青烟(三极管爆炸声音像极了擦炮)

网友A:
哇哇哇。。。。。。。。。好大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哇哇。。。。。。。。。好大的事情

差点吓死我。。。声音比擦炮还响

网友B:
灯是外面捡来的,
直接就通电,

真的是: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是外面捡来的,
直接就通电,

EOL的杂牌节能灯主板通电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C:
镇流器不管是不是电子的,都有高压启辉动作吧?这样直接万用表测量会不会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镇流器不管是不是电子的,都有高压启辉动作吧?这样直接万用表测量会不会有危险? ...

等启辉时间过了再夹

楼主:
再说了,聊这些干嘛,我是征集不同品牌的案例,不是交流为什么会炸

网友D:
似乎这个意义不大了,都不用了

研究电路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E:
是不是本来就是坏的,次生灾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这个意义不大了,都不用了

研究电路还是有意义的

我这个帖子是征集案例,不是聊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本来就是坏的,次生灾害

不是,是使用中突然烧毁或爆炸,或者在灯管EOL烧毁后击穿或爆炸

网友F:
拉了开关,1秒后才炸,就是断电以后听响,这个情况也挺稀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了开关,1秒后才炸,就是断电以后听响,这个情况也挺稀罕吧

第一:由于三极管本来就处于爆炸临界点,断电1秒内根本来不及降温
第二:主板上有一些存电的元件,例如高压电容,由于是空载,所以电容的电往往不会在一秒内消耗完毕,会有余电
由于这两个点结合导致爆炸

网友G:
先用万用表夹上再通的市电吧。先通市电再用万用表量是不是就不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用万用表夹上再通的市电吧。先通市电再用万用表量是不是就不炸了

外挂的空开先合闸,再测量,但是我试过,另外2个节能灯拆机主板和一个欧司朗节能灯的下半身(带主板)都能正常输出电压,并且基本不发热,就这个炸了

网友H:
按道理正规节能灯都带有一颗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道理正规节能灯都带有一颗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并没有触发烧毁

网友(2022-12-23):
在我这好多好多,故障节能灯应急憋死断丝,

网友:
现在都是led了,很少用电子镇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