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AT电源清洁

楼主(2022-05-16):
二手电脑。AT电源内部灰尘蛛网密布,吹出的风异味很大。
想拆开电源,用酒精擦试内部。但是太麻烦,费时费力。

有什么好办法?
可否不拆电源,用530清洁液,从栅格、空隙 向内部喷射,污水从另一侧空隙流出?

网友:
用空压机吹吹

网友:
空压机+吹尘枪

网友:
检修工厂用一种清洗剂直接喷进机车的驱动电机内部,跑过千里铁道的油腻电机秒清爽,楼主可以把电源浸入这种清洗剂里,即去污又不伤害电路性能。

网友:
拆开水洗,晾干没问题。

网友:
拿到室外,电吹风吹一吹就行了

网友:
手提吹风机风吹,或者拆开用水洗,水洗一定要晾干,或者电吹风中档热风吹干。。

网友:
以前金河田机箱送的电源我试过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水洗 放阳台晒两天

后面用的电源比较好 没这么玩过了

网友:
又想省力又要省钱还要方便,这个很难做到。

对于老电脑,如果是自己用的,还是老老实实地拆开清理一下吧。

网友:
AT电源内蛛网密布,要说上网它才正主。

网友:
我清洁过一次,没有经验,不敢用水洗,用棉签占无水酒精,慢慢擦拭。不过太费功夫了。

网友:
用打气泵接除尘枪吹

网友:
用水枪冲洗,控制距离。控干水放置一个星期以上就能用了

网友:
用吹尘鼓风机吹吹就行了

网友:
买个电脑用空气压缩罐,吹吹就好了。

网友:
拆开用压缩空气吹。

网友:
用水洗,大夏天中午晒一天就好了。

网友:
拆开外壳,自来水冲洗,有水枪更完美,刷子刷刷,找一避雨向阳处晾晒一周,装回使用

网友:
最简单的,拆开先用压缩空气吹,然后用水洗,跟洗鞋一样边洗边刷把脏东西刷掉。重要的是洗完了要烘干,有条件的用烘箱烘10个小时,没条件的就用电吹风先把水都吹干,然后搁在正午的太阳底下暴晒3天。

网友:
我是用那种风力挺大的吹风机吹的,加上毛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