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曼开关电源改可调稳压电源(YINMAN S-350-24)

楼主(2022-05-16):
上海银曼开关电源S-350-24改0-28V 0-15A可调稳压电源,内部电路和明纬S系列一样

   1mm厚的镀锌铁皮做面板

细砂纸+洗涤精+自来水打磨表面,记号笔写字,表面喷光油

表头是0.36寸,电流表20A,自带分流器,自带的线有点细换成16AWG的硅胶线

用了两个辅助电源,电流表单独供电

电阻丝当负载测试

完成后的样子

网友:
挺不错了,一直想找根电炉丝来当负载

网友A:
和明纬一样的电源方案,改法一样?

网友:
内部做工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明纬一样的电源方案,改法一样?

是的,改法一样

楼主:
刚才又测试了一下,电压28V 电流14.4A运行了半个小时,电源外壳温热,温控风扇运转一会儿后停止,过一会儿后又运转,整个电源外壳整流管处的温度要比功率管处的温度高些

网友:
面板做的可以,侧面螺丝看看细节

网友(2024-09-25):
这个电源看着还不错

网友:
改全桥电压更高,还能去除高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