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优越者USB3.0 HUB(UNITEK Y-3042)感觉做工不太行呀,插设备掉压挺厉害。

楼主(2022-05-16):
之前用的绿联USB3.0 HUB坏了,海鲜市场弄来了这个,在外接5V2.5A电源(电源有线补)的情况下,插移动硬盘在刚识别、硬盘起转的时候掉压挺厉害的,掉到了4.7几V,测读写时有4.8几V左右(不插U设备测得电压大概 5.1V左右),插两个移动硬盘肯定不行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供电稳住电压吗?

网友A:
供电的电源整个5V4A甚至更大电流的,供电线要粗,供电线要短。把HUB上电源端几个电容换容量更大的。

网友:
板子上有个开关好像控制电源,把开关直接短路,有时候开关氧化严重,电阻会变得很大,发热严重。我一个机顶盒就是这样的问题,经常突然重启,短路开关后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的电源整个5V4A甚至更大电流的,供电线要粗,供电线要短。把HUB上电源端几个电容换容量更大的。 ...

不插usb设备的时候电压是5.1V了,开关那里应该问题不大吧,那几个立着的电容换容量更大吗?

网友:
可以尝试一级一级的测量电压,找出哪个位置导致的电压降低,正常一个硬盘功率也不大,肯定是其中某个环节有问题

网友:
可以短接开关, 短接0欧电阻来测试下

网友:
确实掉电厉害

网友:
输入电源功率足吗?

网友:
感觉质量还可以

楼主:
原来的电容是16V100uf,换成了16V220uf;短接开关,还是掉压,看来改善不大。
我还有一个硬盘座,上面有两个USB3.0接口扩展,接的是12V2A电源,不插U设备是5.02V,插了两个移动硬盘,电压变成4.97V,变化好小。

网友:
先确定你的5v电源挂载能力

网友:
先从源头查吧,你确定你的电源供电能力行

网友:
我看群里的大神用的就是这个牌子,不是这样的型号,对着一搜价格吓我一跳,那么贵(大神当时30多买的)居然还不好?

网友:
若电源没问题,可以补一下焊试试,尤其是L1

网友:
测插座电压多少。
如果一直接电源,就把开关短路了。

网友:
圆孔加一个5V电源啊

网友:
既然拆开了,就带载测测,看看是那里电压掉得厉害。

楼主:
最新近展:根据各位专家会诊,短接了开关、电容16V100uf换成16V220uf(翻来翻去只找到4个)、给电感加焊,焊工太渣别在意。

没插U设备时的电压:5.1V

插了2个USB3.0 U盘+1个1T移动硬盘,同时测速中的电压:

楼主:
在翻箱子的时候发现1个zuk充电器头(5.3V-2.5A),插上,经测试后决定用这个电源了。不插U设备时的电压:5.22V

插了2个USB3.0 U盘+1个1T移动硬盘,同时测速中的电压:5V

网友:
这种USB HUB用久了,接触电阻会影响供电。愿意的话,可以在USB口正负极两端并电容来改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