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锂电充电器输入端炸机,有没有办法救回

楼主(2022-05-16):
请教大神,48v锂电充电器输入端炸机,有没有办法救回,好像一个芯片炸没了

网友A:
好,笑话讲的不错。

测量下三个腿的管子爆了没有吧,

测量那个大电容的两个腿之间的电阻值。

你看那黑黢黢的地方应该是保险不是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笑话讲的不错。

测量下三个腿的管子爆了没有吧,

铜箔印刷保险哈哈

网友C:
是38942芯片吗,我刚刚修好了,你这个可能有好几个元件坏了。看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38942芯片吗,我刚刚修好了,你这个可能有好几个元件坏了。看我帖子

好的 谢谢

网友:
芯片没飞,还在

网友:
这问的有点白,不建议维修,这东西怎么说也有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38942芯片吗,我刚刚修好了,你这个可能有好几个元件坏了。看我帖子

嗯嗯,看到这样子我就不想修了

网友:
炸机电源,损坏的元件一次换好,不然还炸。

网友:
买个新的才多少钱,之前还愿意修,修了没多久又坏,所以现在充电器我都是买新的。不要贪便宜买便宜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把那个大的摸死管、芯片、摸死管D极的检流电阻、G极的电阻全部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铜箔印刷保险哈哈

有点卧槽了,连个保险都需要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卧槽了,连个保险都需要省了吗?

能省两分钱厂家也是高兴的

网友:
前级阻容元件烧毁一片,不知道参数没法代换,看着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