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助焊膏搬家顺便DIY瓶盖

楼主(2022-05-16):
以前买的简易助焊膏昨晚盒子盖掉了找不到了,今天找个瓶子移花接木,

原来买的是下面这个牌子,但是是塑料盒的,现在好像都是铁盒了,一盒用好久哦

就用这个盒子

5mm钻头开孔,卡夫特ab胶粘上(我喜欢用这个胶,速度快,粘得牢,强烈推荐),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没食欲

最后,我是不是不应该把那个小毛刷粘死,那样可以长短活动

楼主:
不错哟,我手机发帖照片不多的话还可以,方便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数码人没困难。

网友A:
不粘死刷子没几次就掉了

网友B:
我是直接装进针筒里,要用就挤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粘死刷子没几次就掉了

有道理,但是可以把棍留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装进针筒里,要用就挤一点。

感觉没这个刷刷好用

网友C:
建议撸这种焊油amtech  ,就是真品比较贵,这个是真品,2000年初地面销售100多一管儿,助焊性能极佳,粘稠度适中,长期暴露空气中不凝结不分层沉淀,低烟气碳化残留少,极高的绝缘性能,bga拆焊首选,你帖子里的铁盒“日本”焊油有两种,还有一种乳白色的,优点是便宜,缺点酸度大,烟尘大,助焊性能一般,最致命的是碳化绝缘特性很差,用它返修过的bga芯片经常出现问题,都是球栅微短路,洗板水还很难洗干净,高温下和水一样不能有效包围焊盘引脚和焊点~

网友D:
最好把原来的标签撕掉吧

网友E:
白布胶带贴在药品标签上,黑色笔写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撸这种焊油amtech  ,就是真品比较贵,这个是真品,2000年初地面销售100多一管儿,助焊性能极佳,粘稠 ...

涨知识了,大婶懂得太多了,拉出去毙了

长期暴露空气中不凝结不分层沉淀,这个特点优秀啊,

这个我是一般用用,BGA一般用下面这个维修佬223,其它真没研究过,只知道流动性很好,芯片放上去几乎是自动归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把原来的标签撕掉吧

你是怕被人误食了,有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布胶带贴在药品标签上,黑色笔写助焊剂。

看来你和楼上都是比较注重安全的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涨知识了,大婶懂得太多了,拉出去毙了

长期暴露空气中不凝结不分层沉淀,这个特点优秀啊,

马宝卖的绝大多数都是假的或者高仿的,你这个属于维修佬低仿的

网友:
我感觉装瓶里不见得好用。

网友F:
不建议使用药瓶,饮料瓶这类装化学试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和楼上都是比较注重安全的人

嘿嘿没人看到焊油还吃一口,孩子看到不管有字没字也照吃不误,让孩童接触不到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宝卖的绝大多数都是假的或者高仿的,你这个属于维修佬低仿的

居然这么多道道,防不胜防啊,俺在优信买的,管不到那么多了,用起来还行吧,,管不到那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使用药瓶,饮料瓶这类装化学试剂。

没事,谢谢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涨知识了,大婶懂得太多了,拉出去毙了

长期暴露空气中不凝结不分层沉淀,这个特点优秀啊,

收藏了,下次买来试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