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芯片改U盘,能用什么主控?PF29R02T2ANCTH1金士顿的固态盘

楼主(2022-05-16):
PF29R02T2ANCTH1 金士顿的固态盘掉速。想改成U盘,有什么好的主控。

网友:
普通点的SM3281,极端点的2258XT,2258H可以看看

网友:
ps3111/6081/AS2258  +1

网友:
楼主说改U盘嘛。所以3281就可以。

网友A:
b16,上3281也可以,有4K,连续写有波浪,不过这颗粒上PS3111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16,上3281也可以,有4K,连续写有波浪,不过这颗粒上PS3111不错的

TH1不应该是B17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1不应该是B17吗?

是B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