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表充电锂电池的替代方案,原尺寸参数372026

楼主(2022-05-16):
这款智能手表的电池,淘宝标价需要100元,感觉有点狮子大开口了,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可替代方案吗,或者哪个品牌比较靠谱,我去找找差不多参数的。原尺寸参数,372026,应该是厚度3.7mm, 长26mm,宽20mm
l

网友:
200ma的聚合物电芯100元?,你是不是搜索错了,哪有这么贵
随便买个得了

网友A:
买个2.9的感应灯拆个电池正好 最近买三个都是这规格的
连接 ¥Unq5296GzoE¥

网友:
感应灯电池没有保护板 把原电池保护板装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2.9的感应灯拆个电池正好 最近买三个都是这规格的
连接 ¥Unq5296GzoE¥
...

您好,这个链接怎么使用呢

网友B:
大小合适就能用,手表功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小合适就能用,手表功率很低

智能手表,运动,心率,睡眠之类林林总总的功能,还集成了汽车遥控器的功能,掉电还是有点快

网友:
现在有些商家就是卖缺,要向大神学习如何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