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骑行手机支架试用。九头蛇/MEROCA

楼主(2022-05-16):
第一种。九头蛇款。

用的是九头蛇,后视镜支架改的。

塑料。

效果不错。

一个字。。。。。丑。。。。。。。。。。

用了两天,就拆了。扔了。

楼主:
于是,又买了另外一款,铝合金的。1
1

这款,旋紧螺丝,看起来不错。

旋紧螺丝。

夹持宽度。

需要自己组装。

下托也需要自己组装。

这个球头,感觉不稳。。。。。。

没装车,直接退了。

楼主:
第三种。继续折腾。

功能齐全。

夹持宽度可以。

比较稳固。

下单。

缩进螺母在右边。

右边特写。

底部

另一边。

上车。

还不错。

手机上机测试。

顶部

底部

球头。

横屏直接转动就可以。

总的来说,这款,还算比较稳固。(对于开车导航,够用了。另外,质疑安全的?现在那个车没有导航?第一,行车是不允许接打电话。第二?难道?停车的时候,操控好导航,再用就不安全了?)

网友A:
我买了一个,铝合金,结实是挺结实的,但是感觉手机会被震坏(摄像头、陀螺仪之类的模块)。然后就拆了,还是放在口袋或者包里面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铝合金,结实是挺结实的,但是感觉手机会被震坏(摄像头、陀螺仪之类的模块)。然后就拆了,还 ...

手机也就用个三五年。坏不了的。

(不过我的手机,已经,调焦到最远。会红。)

网友B:
行车用手机不安全。。。。甚至听歌都影响听力和注意力

网友C:
整个那种云台,会不会平衡那个震动?

网友:
第三种,360度水平旋转,如何固定?

网友:
其实这类支架平时使用不多

网友:
铝合金的介绍 看楼上有说震动坏手机 那找个弹簧装上会不会能解决呢

网友:
要注意骑车时的震动,可能会损害手机的陀螺仪

网友:
手机摄像头对焦机构很脆弱,这种没减震很容易坏。除非拍视频还是放包里安全。

网友:
骑车真没必要搞个手机吧?除非是外卖员或者看地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车用手机不安全。。。。甚至听歌都影响听力和注意力

导航需要有用到。

网友:
需要加装三轴云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整个那种云台,会不会平衡那个震动?

这东西老贵了,还得充电

网友:
这个不懂,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航需要有用到。

我忘了,对,我也用于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老贵了,还得充电

不贵不贵。几百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忘了,对,我也用于导航。。。

百分之99点999999是用来导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