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多奇狗头120G固态硬盘如何开卡,用了ASM转接卡还是不行

楼主(2022-05-16):
INIC-6081,找了个ASM的转接卡还是不行啊

网友A:
这不是有RDT的提示啦吗?pretest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有RDT的提示啦吗?pretest改掉

主要是对这个工具不熟悉,谢谢指导

网友B:
pretest项不用RDT,选DONt refence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etest项不用RDT,选DONt refence那一个

大佬有这个软件的使用教程吗

楼主:
现在是这样啊

网友:
L_B67,关软件,拨插后有惊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