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试试铜芯网线能带多少功率

楼主(2022-05-16):
因为小玩几十瓦太阳能板。没有电线就用15米废弃网线代替,做有水晶头,因有18V35瓦左右板子和12V20瓦板子,所以8芯网线3芯共当负极,3芯走正18V,2芯走+12V,这段时间一直下雨只有一天出太阳正午我观察到表头18V的最高功率33瓦。
因为又买了2块40多瓦的板子(77*51cm)所以就担心网线电流不行,得加线,正好还有一卷20米的,昨晚就试了一下,19.8V笔记本电源直插模块输入功率有60瓦,我接上pooe直通头输入功耗就只有10~15瓦,电压有17V掉的不是很厉害。后来我又测试网线中单根20米的铜丝调低mppt电压16V,能过20瓦功率。两根就35瓦,4~5根并联就50多瓦功率。
后来我又网线这一端母口4并焊上DC头插电源,另一端网线母口引出8条线接负载模块,一根根组合试验,这次测试结果不如意,因为3并功耗达不到33瓦,而我太阳能板上的3并是达到过的,不知问题出在哪,或许是网线接头,或许是焊接线太细……
今天起床我打算弄掉水晶头,看看直接焊接能通过多少电,不成想起床脑子不清醒,把19.8电源用昨天焊接的DC头用poe直通头接入模块,相当于反接了,模块没有反接mos,不用说都烧了,先烙铁拆下Pmos一量是好的,不用说肯定是芯片坏了,唉又是几块钱,虽然表面看不出什么,其他什么电阻的都不容易坏,再看了一下合金电阻,这个也容易坏,我短路内部烧断过几次了,外部没有痕迹,远不如康铜丝实用。
等芯片到了再试吧,太阳能充电先用一个拆机降压模块顶上勉强能用,这个模块输入17V~48V,接在18V上也能勉强用,这是阴天只能提供几瓦功率,它把板子输入电压拉低到14V多就停止工作了,这时板子电压回升19V它又开始工作,如此往复。有的工作电压低的降压模块是不能用的,它直接就把板子电压拉垮了。先不谈什么mppt最高功率点,用于太阳能第一要求就是要自适应输入功率,那些输入功率要大于输出的模块统统不能用于太阳能。

网友A:
别用水晶头了,直接接线

网友:
白打了那么大一篇文字。也算对得起这个伪命题的标题了。

网友B:
不考虑损耗的话,先升压,再降压试试是不是反而比较低损耗了?

网友:
单根1a电流没问题的吧。

网友:
到底多大电流啊

网友:
超五类一般都是0.45-0.55的线芯,如果是无氧铜,3A是没问题的

网友C:
一般五类网线直径是0.511mm,换算成截面积就是0.2平方毫米,
六类线要粗一些,直径大约0.55mm,截面积就是0.23平方毫米,
如果是铜线的话,按电缆载流量计算1A-1.5A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损耗的话,先升压,再降压试试是不是反而比较低损耗了?

它不是损耗,而是相对电压不能通过那么多电流,
而升压就没必要了,我直接把太阳能板串联起来就是了,我原来就是组的12V试过升压18V给模块降压充电池,损耗太大了。后来我才把另几块组18V的。如果要组36V的,只不过压差大了转换效率又低了,而且手里还没有合适电压的模块,有卖的也是很贵大几十上百块,有这钱我还不如买线?

网友:
网线不行大电流压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别用水晶头了,直接接线

赞同,水晶头成薄弱环节,接触电阻就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五类网线直径是0.511mm,换算成截面积就是0.2平方毫米,
六类线要粗一些,直径大约0.55mm,截面积就是0 ...

2A应该是安全电流吧!

网友:
为这种实验精神而赞!

楼主:
这张是20V适配器直插模块60瓦输入,笔记本电源输出能力标注是3.16A,快到顶了,模块输出能力5A电压11V多也快到顶了,还有效率损失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曾经用超5类网线,接220V带1000W没问题,线长60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水晶头成薄弱环节,接触电阻就比较大。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实际上通电30多瓦几分钟后触摸水晶母头有温度产生,温热都不算,但并非冰冷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实际上通电30多瓦几分钟后触摸水晶母头有温度产生,温热都不算,但并非冰冷状态。 ...

可能是电流小,电流大的话,发热会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流小,电流大的话,发热会严重了

问题是电流上不来啊,表头有看电阻的功能忘记看了。下次模块修好后再测吧

网友:
玩太阳能节约这点钱?

网友:
低电压用网线不理想,线损大,接触损耗也大,若必须使用网线,尽量提高传输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