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坚果微果i6迷你投影机VimGO J30-2C0,电路图解及去除鼓包锂电池

楼主(2022-05-16):
同事家的小投影,说电池鼓了,要拆掉,型号是VimGO J30-2C0

可见后盖已经鼓起来了

正面

前后脸

"微果"(VimGO),查了下:
是坚果(JmGO)的全新子品牌,该子品牌的第一代产品--坚果微果i6迷你投影,也就是J30-2C0。微果(VimGO)的名字来源于Vim和JmGO的组合,Vim意为"活力",也音近于"微型"的微,恰好符合该子品牌专注便携投影、迷你投影的发展方向,因此中文译名为微果。
微果品牌的初代产品i6,在外观上依然是圆形,重量仅0.5kg,拥有650流明高光源亮度,支持1080P全高清画面,能够在上下左右±40°进行梯形校正,内置智能系统和扬声器,有WIFI,内置大容量电池,支持不插电观影,充满电的情况下可使用用约90分钟,拥有特别的激光自动对焦功能,光机未亮时即可实现焦距提前锁定,0.1秒瞬时对焦。

准备拆,先撕开防滑条,可看到四个底盖螺丝和两相顶盖螺丝

拆下底盖,看到电池已很鼓了,从参数看是两串电池

线连接到主板上,

本想剪线,但空间太小,也怕拆了后断头不好处理

只好拆开顶盖

拔掉电池测试一下,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电量指灯会闪

拆开主板

电池接口

取下电池

看看主板

有两个IC

一个是SK Hynix(海力士)的H26M41204HPR
eMMC5.1 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DDR) 8GB 153ballFBGA
还有一个是2.4G WIFI+蓝牙4.2二合一模块Fn-link 6223A-SRD
采用瑞昱的RTL8723DS主芯片,150Mbps吞吐量,HT20/40MHz信道带宽,
支持2.4G 802.11b/g/n协议的USB接口WiFI+BT模块,支持Android操作系统及Linux系统。

主板背面

主要元件

DLPC3435 显示驱动器和控制器 DLP:
适用于 DLP2010 (0.2 WVGA) DMD 的 DLP 显示控制器 DMD 201-NFBGA -30 to 85
支持高达 720p 的输入图像大小和可扩展至 WVGA
支持接口训练的低功耗 DMD 接口
输入帧速率高达 240Hz
像素数据处理:
IntelliBright?图像处理算法套件
图像大小调整(缩放)
1D 梯形校正
色彩坐标调整
主动电源管理处理
可编程 degamma
色彩空间转换
4:2:2 至 4:4:4 色度插值

LW052A是双4通道模拟多路复用器和解复用器SN74LV4052APWR TSSOP16封装

单片机

NTP8810A 数字功放芯片
是一个单芯片全数字音频放大器,包括立体声放大器的功率级系统。
集成了多功能数字音频信号处理功能,高性能,高保真全数字PWM调制器和两个大功率全桥MOSFET功率阶段。
NTP8810A接收数字串行音频数据采样频率为96kHz、48kHz、44.1kHz和32 khz。它提供2 x 15瓦的立体声模式。
有一个混频器和双四分量过滤器可以用来实现本质音频信号处理功能,比如,补偿喇叭的响应和参数均衡。
所有功能都可以使用通过I2C主机由内部寄存器值控制接口总线。
2通道立体声(15W x 2 BTL @18V, 8 Ω)?
SDATA Generator (I2S输出)
宽工作电源电压范围(4.5V ~ 20V)
浮点运算
28个可编程双四分量滤波器
扬声器补偿
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直流切断
参量均衡器
100分贝动态范围
典型电路:

RK809是一种复杂的功率管理集成电路(PMIC)集成编解码器,适用于由外部电源供电的多核系统应用。
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只有很少的外部组件。
RK809提供五个可配置的同步降压转换器.该设备还包括9个LDO调节器,两个开关和一个电池燃料计量器。
powerup/Powerdown控制器是可配置的。并且可以支持任何定制的Powerup/Powerdown序列(基于OTP)。
还集成了一个实时时钟(Rtc),以提供32.768 kHz的输出缓冲器和实时功能.RK 809支持基于晶体振荡器的32.768千赫时钟产生。
它还包括音频编解码器、实地头电话驱动程序和D类驱动程序
特点:
输入范围:2.7V-5.5V
两个独立电池电压和电流ADC的精确电池燃油表
25uA的低待机电流(32.768KHz时钟频率)
真实地面耳机驱动器;实时时钟
1.3W无外部滤波电感的D类PA
OTP可编程功率上升/下降序列和电压
高性能音频编解码器

rockchip RK3226 高性能的四核处理器芯片,可应用于平板、智能音频设备。
内置多种功能强大的嵌入式硬件引擎,为高端应用提供了优异的性能,支持几乎全格式的H.264
1080p@60fps解码,支持H.265 1080p@60fps解码,也支持h.264 1080p@30fps编码,以及高品质的JPEG的编/解码。
RK3326内置3D GPU,能够完全兼容OpenGL ES1.1/2.0/3.2、DirectX 11.1、OpenCL 2.0和Vulkan 1.0。
特殊的MMU 2D硬解码器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显示性能,提供流畅的体验操作。
RK3326具有高性能的存储器接口(ddr3/DDR3L/ddr4/LPddr2/LPDDR3),能够提供高内存带宽。

MiRa  P3P4GF4BLF 180521P1  DDR3 1333Mhz 30nm工艺,容量为4Gb(512MB)。

bq24171 具有集成型 MOSFET 及电源路径选择器并符合 JEITA 标准的独立型开关模式锂离子和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器……

DLPA3000 电源管理集成电路 (PMIC) 和高电流 LED 驱动器

看完元器件,干正活,都装回去

电源不拆了

又测试了一下

这个灯老是闪,处理下

没有电池了,又怕破坏原来的风道,影响散热
就将原电池的贴纸粘上,将来换电池也有个参考

完活了

本应到些结束,双多看了一眼电池

两块电池的电压不一致,说明不平衡了

保护板

元件

电路图

AG0S的具体型号查不到,但从电路看与PW7152、PL7022、HY2120、R5460N207都一样的。

唠叨几句:
保护芯片,关心开启过流保护电压(短路检测电压),如下图HY2120

控制管脚输出电压:(在VDD附近)

对于2串的保护芯片,电量充足时VDD>7.2V;电量不足时VDD>5.6V双MOS管8205A,关心导通电阻

在2串中,选RDS=28m?两个MOS组成一个8205A,其导通电阻为56m?,保护芯片HY2120的VOIP>150mV,取VOIP=200mV:芯片保护时的电流为I=VOIP/RDS=200/56=3.57A两个8205A并联时为3.57*2=7.14A三个8205A并联时为3.57*3=10.71A此机器使用了三个8025A,保护电流约在10A左右。

补充:一些芯片的资料

在测试中,没有拉好窗帘,所以感觉亮度不够;
因为只测试没有电池能否正常工作,也没有摆放平,聚焦不是很好

谢谢观赏

网友:
小巧便携,亮度和清晰度好像差点意思

网友:
拆的很仔细用黑胶带处理电量灯,这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电量闪烁问题

网友:
这是锤子那个坚果吗?
这电池这是要炸啊

网友:
电池都是热怀孕的

网友:
亮度、分辨率不高吧

网友:
挺复杂的,要修的人有用

网友:
听说坚果投影机还可以

网友:
投影仪不太适合内置锂电池,离发热源很近,应该做成插电,有电池模块配件可选。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配个电池继续用

网友:
内部复杂,拆的好。

网友:
坚果好像还不错,前几年想买来着。

网友:
加个电池变成便携的?应用场景呢?

网友:
保护板还能留着用哈哈

网友:
图像也是醉了,好花,这是要练眼力还是提早体验老花眼.....

网友:
温度太高,给烤的怀孕了!

网友:
DMD分辨率多少?图像不清晰?

网友:
这电池是怀了多胞胎?

网友:
拆得好详细~这投影看起来还可以,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