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动车充电桩能输出多大功率

楼主(2022-05-16):
还是想了解这个问题,原问题在这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254-1-1.html
单位配了免费的电动车充电,用的10A插座,为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充电,但感觉那个位置放上电动汽车没问题,只是功率不足,插上大功率的就会过载保护。
电动汽车保护板前边就是一个直流输出充电器,把这个充电器替换成小功率的是不是就可行?淘宝看各种功率的各种电压的都有,替换也很容易,可以多引出一组端子,用夹子就行。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到时候换上一个功率小一些的充电器是否可行?一般这样的充电桩能提供多大功率?
充电桩上配着10A的双插和三斜插

网友A:
一般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扫码的那种限制功率500W左右,大一点的也就1000W,也就是2A以内。

要充电动汽车的话,功率起码得3KW起步,也就是15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扫码的那种限制功率500W左右,大一点的也就1000W,也就是2A以内。

要充电动汽车的 ...

前边有两个帖子详细谈过这个事情,上边那个链接重点问降低原充电器功率,最后的结论是不行,另一个发在茶楼了,是像了解配太阳能板行不行,看来也行不通。电动汽车的是需要15A以上,可是如果配一个小功率的,不在乎充电时间长短,可以时间长一些,是否可行?

网友:
快充桩120KW吧,慢充也要10-20KW吧,除非随车带的充电盒也要16A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边有两个帖子详细谈过这个事情,上边那个链接重点问降低原充电器功率,最后的结论是不行,另一个发在茶 ...

电动汽车的充电器在车里面,你看到的那个不是充电器,是插头,支持负责传输充电桩与车之间的协议的。

所以你要小功率,也要车厂支持才行。

车厂让车子充电电流降低货改变某种特有协议的话,是可行的。

楼主:
主要是一些基本原理不太懂,如我能知道的一点最低级知识:对于普通用电装置而言,用传统变压器的话,只要电压相同,大功率电源的拉小功率的用电装置一点问题也没有,小功率的电源接到大功率的用电装置上就会烧掉。对于现在的充电器不太懂,既然是智能的,能调节的输出电流,按理不会因为用电器功率大烧掉,不太懂这个。这也是关注的一个方面

网友B:
虽然我没有电动车,但是它没必要设计功率小了就不让充吧!那它自己快充满的时候涓流状态功率很小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汽车的充电器在车里面,你看到的那个不是充电器,是插头,支持负责传输充电桩与车之间的协议的。

所 ...

假如可行,我可以直接接到充电器后边,我的铅电池的电动汽车可以这样办,对于锂电的真的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没有电动车,但是它没必要设计功率小了就不让充吧!那它自己快充满的时候涓流状态功率很小怎么说? ...

我不懂,所以问问大家。看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C:
电动汽车不是也能在家里充电吗?家里可没有那么大功率的充电桩

网友D:
我们厂区内的充电桩可以输出很大电流,之前有特斯拉在那充电,看充电器显示有22A电流。
大概用了有大半个月每两天就看到在那充电,后来可能是管理的人不让充了,就没见过了。(4小时才1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汽车不是也能在家里充电吗?家里可没有那么大功率的充电桩

充电桩有控制部分,过载就断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厂区内的充电桩可以输出很大电流,之前有特斯拉在那充电,看充电器显示有22A电流。
大概用了有大半个月 ...

嗯,关键是内部设计,我们自己单位的就是电动汽车的,上一个帖子说了,准备去的这个只能电动两轮

网友:
如果使用的10A插座,那么配接的电源线也不会太粗了,过不了那么大的电流,输出1500W足天了。

网友E:
300W吧,默认是300W,60伏得充6个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W吧,默认是300W,60伏得充6个小时吧。

时间无所谓,关键是能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一些基本原理不太懂,如我能知道的一点最低级知识:对于普通用电装置而言,用传统变压器的话,只要电 ...

在我的影像中好像还没那么智能的用电器能判断出交流供电网络实际的最大功率承载功率。因为供电的话供电局会问你的最大负荷。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坛友指正,谢谢!

网友:
应该说看你是什么电动车,五菱宏光MINI就是用的普通插座。

网友:
小区里的大概限制电流2~2.5A。限制电流3A的一般禁止三轮车充电。
还有的就是根据电流功率计费的了,那种就高级了,甚至有的5A也接受。。。

网友:
60V20AH电瓶车 也就3A 220V后面就电流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