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OralB 欧乐B 电动牙刷拆解

楼主(2022-05-16):
这是一个德国品牌在中国制造的电动牙刷,特点是全身水洗,耐用耐摔,感应式充电,工作时动力非常强劲。充满电后每天一次二次可用至少15天。这个型号是D12,是最基础款,只有基本功能,不属于声波牙刷,全身无任何指示灯。

网友A:
就拆开看下?上次我拆了个换电池。

网友B:
没有看到电池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电池部分

电池就是一般的镍氢电池,容量1200mAH,拆卸电池需要将线圈和电池接点全部焊开,再次接上电池后。牙刷需要在充电座上激活,否则按压开关后不工作也无任何动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拆开看下?上次我拆了个换电池。

更换电池后必须再次激活一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内部元件还挺多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旋转的,关键是不好用,效果比超声波的差很多

网友:
不是锂电的都可以说过时了。

网友:
也有两个,想拆一直没拆

网友C:
那个飞利浦的也是经常一过保就坏,品控很强大

网友:
看到像镍镉电池热缩管,如果突然停止应该是锂电过放保护。兼容牙刷头耗材便宜,其它电动牙刷原装刷头太贵。

网友:
博朗的用久了声超大

网友:
板子挺骚气啊

网友:
欧乐B力量挺大的。

网友:
看输出 类似凹轴的,

网友:
这种东西是否耐用取决于防水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飞利浦的也是经常一过保就坏,品控很强大

基本坏的都是开关进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电池后必须再次激活一下才能正常工作。

怎么激活?真的比超声的差很多?

网友:
博朗电器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