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萌电动车充电器磷酸铁锂充满和极空保护板蓝牙APP数据差值

楼主(2022-05-16):
无聊买了个力萌电动车充电器,磷酸铁锂16串的电池,电池容量标称20AH。充满和极空保护板蓝牙APP数据差值。数据上看差值还是挺大的。想买这个显示容量充电器的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A:
这玩意的表头 就是显示个大概,比2个灯的或者几个灯的直观一些。
还有这个功率可能是按铅酸的那个三段式充电算的,浮充也算进去了。
浮充可能没有往电池里充电,但是会消耗一点功率的。

估计这个22wh应该不是充电器的输入功率,要是输入输出能达到90%的转换效率,那也是够高的了。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一下充充电电流对不对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一下充充电电流对不对得上

好像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的表头 就是显示个大概,比2个灯的或者几个灯的直观一些。
还有这个功率可能是按铅酸的那个三段式充 ...

有点道理。保护板的电量应该差不多。

网友(2024-02-26):
能不能这样理解,力萌表头算的是从AC到DC转换输出的电量,极空是实际充得的电量,应该以极空为准。

网友(2024-12-17):
极空保护板???

楼主:
是的!海鲜市场买的,那时候挺便宜的!就是他蓝牙自耗电太高,不如普通的我放一个暑假都有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海鲜市场买的,那时候挺便宜的!就是他蓝牙自耗电太高,不如普通的我放一个暑假都有电 ...

带蓝牙你设置休眠不就耗电低了,我买的铁塔的保护板我都设置1000分钟休眠,自带蓝牙不能通讯激活,加了一个按钮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蓝牙你设置休眠不就耗电低了,我买的铁塔的保护板我都设置1000分钟休眠,自带蓝牙不能通讯激活,加了一 ...

那不是很麻烦,电池我直接装在踏板底部,怎么装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很麻烦,电池我直接装在踏板底部,怎么装开关.

买一个蓝牙激活的板子,就是外置蓝牙模块的,可以蓝牙激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