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很多螺丝的电源插排DEQIU WP-2000

楼主(2022-05-16):
一个慈溪市宁北电讯厂产的电源插排,使用年久。开始有些插孔接触不良,于是趁闲修理一下吧。
打开背板,螺丝超多,数了数,里里外外43个螺丝!

连接铜条的厚度大概有0.2——0.3mm。

磷铜片的厚度比联接铜条略厚些,质量还不错。侧边的有一突起,用来保证单相两脚插头插入时接触良好。主要就是这部分的变形影响,造成的接触不良。

用小刀插入轻轻撬起一点儿,用以增加侧压力。

5组40个插片全部完成,装配。

背面是双面胶

沾到墙上的效果,插电源试试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不要用了,时间长了可能打火接触不良

网友:
这插排看使用年头不少了修复后时间长还会接触不好的

网友:
新国标插座比老的还是要安全,虽然可能偷工减料。塑料会老化的

网友:
这种远古时代的东西即使还能用,塑料也已经很脆了,还有为了适应各种插头,插孔太大,现在来看也不安全

网友:
没有安全门,差评,

网友:
扔了吧,已经垃圾

网友:
接续有点不安全

网友:
和红太阳插座一个模子。

网友:
06年买电脑时老板送过一个。质量真的不行。

网友:
打火的可能性大

网友:
红太阳插排,20多年前电脑城组装电脑一般送的就是这款。

网友:
相当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