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平板的typec接口怎么修复?

楼主(2022-05-16):
这个平板接口被小孩玩坏了,老是插着充电器玩,结果就被掰坏了,充不进电,害我返修了几次,顺丰邮费都要二十几块一次,出大血了,这次出问题了,我就自己拆开看看吧,发现是接口坏了,而且看这迹象,上面有维修痕迹,才知道前几次充不进电原来是接口坏了,typec母口有4根细铜线连接到主板焊盘上,这个母头应该是12pin的,4根铜线全断了,母头外壳金属居然没与主板焊牢,用镊子一下就把母头撬下来了,而且4根细跳线就不能弄长一点吗?厂家维修工程师真的是不考虑后果啊。现在这4根跳线有点乱,我都不知道接typec母头的哪个引脚了,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这4根细铜丝哪个是怎么定义的?怎么连接?它这细铜线这么短,应该是按顺序连接过去的,前面两个是供电引线,后面几个接哪个引脚呢?是不是连接GND VBUS CC1 SBU1这4个,连接这4个能进行传输数据吗?这4个是不是母口上的1,2,4,9这4个引脚?

网友A:
你这照片拍的。。。。买个同型号的焊上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照片拍的。。。。买个同型号的焊上不就行了?

焊盘全掉了,这么细微,得在显微镜下焊接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盘全掉了,这么细微,得在显微镜下焊接才行

涂上焊油,刀头一拖就行了,就像焊IC那样,焊盘断了先用裸铜丝补个焊盘,绿油固定一下

网友:
出点钱让修手机的给你修就是了,你自己搞别把板子搞废就算不错了

网友:
应该就只是USB2.0的规格,VCC, D-, D+, GND。

网友:
这个自己搞有点难

网友:
动手能力不行,这个引脚比较密。

我的话就焊锡吸干净 买六脚USB 2.0的插座换上。。。

网友:
先把掉的焊盘清理干净刮线,近的一坨锡远的飞线,最后把4个接地固定脚多加点锡一般不能掉

网友:
这个只有老司机才能修好并相对耐用了。

网友B:
只要充电的话,边上4个大的焊盘和外壳焊盘焊好就可以了,要数据就得飞线

网友:
这次焊好了打点胶。

网友:
首先要有一个体式显微镜,或者头戴式的能放大看清就行。
然后有一个头子比较小的烙铁。
手术用的刀(可以换刀片的)刮绿油,用普通刀片也行。
一瓶阻焊绿油。
一个uv固化灯。
一些飞线用的细铜丝。

然后就是慢工出细活了,刮出线路上锡,焊盘处飞线铜丝折几条在一起当焊盘,上绿油用uv灯固化后刀片挂出焊盘就能焊接了。

网友:
焊盘都飞了  这得专业的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充电的话,边上4个大的焊盘和外壳焊盘焊好就可以了,要数据就得飞线

边上四个大焊盘是固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边上四个大焊盘是固定用的

板上对应引脚的焊盘有4个大一点的就是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