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USB3.0传输速度比sata3.0快,对吗?

楼主(2022-05-16):
前辈们好
我看指标,别说USB3.1
USB3.0理论都比sata3接口速度快

不知道实际是不是这样?两者细节上有什么区别
比如4k
谢谢

网友:
要说区别,sata是专用接口,只能接硬盘,usb属于通用接口

网友:
4K和接口没关系,是你硬盘或者U盘本身的问题。比理论速度没意义,USB2.0的理论速度有多少U盘达到了吗?

网友:
你在搞笑吗,sata3.0的接口速度是6Gb/s大概就是600MB/s,USB3.0标准是5Gb/s大概跑满也就500MB,再往上就是3.1了、、、、、

网友A:
同意楼上,拿一个盘分别接两个接口测试一下

网友:
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
信道编码占用了带宽,SATA是8b/10b编码,8位数据位和2位校验位,所以SATA3 6Gbps实际极限是600MB/s,USB也类似

网友:
要想比SATA3快,那要USB 3.1 Gen2。只是理论上,实际要看传输双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道编码占用了带宽,SATA是8b/10b编码,8位数据位和2位校验位,所以SATA3 6Gbps实际极限是600MB/s,USB也 ...

你是高手

网友:
SATA3.0到顶了没? 还会出下一个版本吗?

网友C:
好奇,你这理论是哪里来的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你这理论是哪里来的理论?

看了大家的帖子
发现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USB3.1版本才能超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大家的帖子
发现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USB3.1版本才能超过

3.1稳定性比不上sata,对线和插头要求高,而且会干扰周边无线信号。

网友:
当接口速度不是瓶颈时,速度取决于硬盘的速度了

网友:
很多U盘只有几M的速度

网友:
显然SATA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拿一个盘分别接两个接口测试一下

这个测试不严谨,sata盘过了转接卡会有略微掉速的情况,而且小文件io速度会因为转接卡性能的缘故骤降

网友:
sata叫6g usb3叫5g
当然usb3 最新有10g和20g
10g 和20g 当然比sata6g 快 了
整体数学来分析usb3 5g 要慢于 sata6g 一点

网友(2022-11-07):
我偏题一下,USB3上面跑的UASP协议,对于4K小文件的速度,明显不如AHCI协议,更不如nvme协议,即使是pcie1.0跑4K都要快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