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雷骑SM3268 100元两只速度优化方法

楼主(2022-05-16):
据雷老大所述: SM3268 三星KLUDGAG1BD 128GB 2D MLC 颗粒,高格后优化速度可提升读为:100M 写80M 。
如今手慢者要拍断大腿也
由于本人笨且不敢乱操作,求各位成功优化的大神上图解惑如何高格?

楼主:
经猫神指点,优化方法如下图。需要软件的老铁可以问猫神,是猫神搞出来的,虽不收费,但也不好放出。本人认为工具对不认盘的维修很好用,因为优化时我故意断电导致不识盘,再低格就又好了,至于速度方面,后期的货要失望啦,估计都挑过。

网友:
那个坏块估计是定容开的,我的2个也都是335。

网友:
放在以前我坑定是要折腾的,现在想想就算了,毕竟选这款也不是为了速度。正片 板子外壳做工可以,值这个价

网友:
我就入手了两只,

这东西还是够用就行,别图便宜就乱囤,
在无奈那前前后后囤了几十只。

当初 64G  七八十块感觉真划算,
然后抽屉里一放,比买基金理财还亏。

14年大概也是TLC天下了,总以为MLC明天就要绝版,
可这都22年了并没 有,反倒是还能买到更便宜更大的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