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花重金废品站买了个电焊机 不知道会不会翻车(HUTONG TIG-250AL)

楼主(2022-05-16):
今天给废品站装空调看见一个电焊机,问要4.5一斤以为很轻,结果一称快33斤,本想不要了但已经说出口只能要了花了148元,是220  380v两用的,回来拆机目测炸了个IGBT,不知道会不会翻车,等明天没事开始检查。

楼主:
6点回来检查了一会,本人以前从来没有修过电焊机,刚才仔细观察电路走向,发现mos管炸了2个G极电阻不通,顶板中间那个小板有4148击穿,拔掉顶板主供电测有600多V,下面大电容有个别松动不好拆还没有处理,目前就这个进度,不知道还有哪些关键测量点,知道的高手情告知

网友:
两用机 还是值的,就是这么管子 应该mos管焊机?
太重不如igbt的4管机 轻,那玩意同功率的也就三或四公斤左右,能用就不亏。

网友:
这个多用机带等离子切割和氩弧焊

网友:
有气保焊的功能

网友:
逆变管炸了 驱动板肯定也坏了 花几个钱修好还是值的

网友:
坐等后续报道

网友A:
加油,一定能够修好他

网友:
看着有氩弧焊功能,如果修好,还是很值的

网友:
翻车是因为技术不够

网友:
赞成9楼的,你这不是捡漏,只能说是买了个希望

网友:
有技术不翻车,没有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一定能够修好他

焊机靠加油可不行

网友:
修好了无敌了,找些线路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一定能够修好他

然后发现投入越来越多,越陷越深...

网友:
148元,挺不错的,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
看线束好像没拆过

网友:
焊机修好还是值的,主要是自己用时方便。两年前在废品站门口救下一个,差点被肢解,50元拖回家修复。机子体积大,愣是被我两次压缩减重,3.2焊条随便焊。有两张图片鱼上找的。

网友:
不是靠水泥ku块搞出的重量应该就值

网友:
嘿嘿,家用的话百来块钱的好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