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享下强电配电设计方案

楼主(2022-05-16):
前段时间研究了下强电,顺便画了下设计方案,下面来说下

方案1,这是一般家庭最常见的方案,也是最简单的方案,价格最低能做到基本防护。缺点是有漏电的话,就全屋跳闸,对部分设备(各种家电,NAS等)不友好。如今大部分家庭强电箱都比较小,比较流行1P+N(DPN) 空开。

方案2,相比方案1改进很多,是现在比较受欢迎的方案,加入了“自复位过压保护器”和“浪涌保护器”,另外总开不加漏保,部分支路加漏保,个人觉得这个方案基本全面了,如果想更进一步的话,就是方案三,支路全部用漏保。

方案3。

以上所有方案是基于自己家目前电表箱大小和小户型来设计的,如果是大户型或者别墅,可能有其他方案。

网友:
主进 双空开 过压保护   浴室漏保类的  有接地电器的漏保类的  其他双空开     浪涌最好是LED的感性电器前加

网友A:
第三种能不能不安总空开

网友:
这个有什么新意吗?一直不都是这样

网友B:
我家怎么装要取决于我手头的东西一堆各种拆迁来的拆机漏保空开1P2P 1PN 2PN 1PN漏保 等等 比较杂 需要规划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种能不能不安总空开

不能,万一过载就跳室外空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怎么装要取决于我手头的东西一堆各种拆迁来的拆机漏保空开1P2P 1PN 2PN 1PN漏保 等等 比较杂 需 ...

这个还是不要用旧的,即使要用也要提前测试好

网友:
好像都是di'yi第一种多啊

网友:
看来强电部分真的需要好好设计一番

网友:
第2个方案用的多,备用空开没必要了,线路装好了基本上懒得去动了,我是加了一个二插模块

网友:
现在建筑上普遍是方案3的做法,

网友C:
自己搞,卧室厨房用一个漏电,照明一个漏电,其他一个漏电。
如果是一个外机,那空调可以用15A,否则独立分体空调用D20或者C25(冬天带电辅热的空调启动小了会跳闸).。

不是自建房(商品房或者还建房)不用浪涌保护。电网的电容柜和设备里头有浪涌的。。。

网友:
1 2 3方案都行阿,自已家里使用建议每路供电必经过两个漏保,总空开不要,换漏保。平时有空(123456个月,记得就去)就去测一下漏保是否正常工作。
漏保会坏的,坏了一个还有一个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卧室厨房用一个漏电,照明一个漏电,其他一个漏电。
如果是一个外机,那空调可以用15A,否 ...

家用的浪涌保护器两作用,1放电,2促使漏保跳闸,有必要。

网友:
我是方案3全套施耐德+总空开63A/100MA漏保。

网友:
方案3的照明支路是否应该用空开
DPN15A是那家的产品?

网友:
照明用漏保个人感觉没用,一般也接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