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品站花3元买个被雨淋的DEVON大有5340-Li-20R锂电充电器拆

楼主(2022-05-16):
下大雨的天去废品站看到地上有个被雨淋进水的DEVON大有5340-Li-20R锂电充电器论个3块钱买的剪线的
这充电说明的跟网上卖的同型号充电器不太一样

拆开里面灰尘都是

背面电路板元件封胶看不清型号,没刮开看是不是型号被磨掉了

洗一下干净了

焊条电源线上电两指示灯都亮下就灭掉

测试输出电压2.1V左右

由于手上没有大有的锂电电池包无法试能不能正常充电

网友A:
捡了充电器,下次该去捡电池了,再下次该去见电扳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了充电器,下次该去捡电池了,再下次该去见电扳手了!

我就是这款,5块钱捡了东成电动扳手,后2块钱捡了个电池包(都是废品站得来的)。而后花了大价钱18元宝上购了个21V充电板,拆螺丝省力无故。

网友B:
买电池时同时白漂的大艺充电器没救活,有个虱子似的芯片宝上愣是没找到。

网友:
如果是好的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了充电器,下次该去捡电池了,再下次该去见电扳手了!

电池也有捡过 不过大都是大艺(款)电池 牧田款电池,无刷电动扳手(有的带套筒)见的多也买了几个

网友C:
那个芯片我买了,看我的拆机贴,坛友提供的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电池时同时白漂的大艺充电器没救活,有个虱子似的芯片宝上愣是没找到。 ...

功率管和芯片去掉,直接用通用芯片改就好了,有很多3脚带功率输出通用开关电源芯片的,例如TOP227YN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也有捡过 不过大都是大艺(款)电池 牧田款电池,无刷电动扳手(有的带套筒)见的多也买了几个   ...

是的,电动扳手有后用着方便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芯片我买了,看我的拆机贴,坛友提供的型号

好的,谢谢,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管和芯片去掉,直接用通用芯片改就好了,有很多3脚带功率输出通用开关电源芯片的,例如TOP227YN ...

多谢了哈,宝上找下。

网友:
电子爱好者的坏毛病就是只要带电路板的都捡,不管现在有没有用,然后攒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看下。

网友:
合心意 又不贵就出手

网友:
清理干净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大有的还是不错的做工

网友:
感觉好简单

网友:
正品大有锂电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看着可以啊

网友:
用得上能修,不怕麻烦,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