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X光机经常烧定位灯 不知道收费多少合适呢

楼主(2022-05-16):
X光机定位灯老是烧坏,这肯定不正常,治标还要治本,所以查了下原因,图片上已经体现出故障点了,图片有些是从视频截出来不清晰见谅,定位灯安装固定组件就没拍了,很简单的一个结构,不知道收费多少合适呢有大神知道么

网友:
这种不缺钱的单位,你就随便要价就行了

网友A:
寿命没有达到设计,可能是驱动不匹配或者设计有缺陷,或者性能力恶化。。。

如果管子是正品,那就要找驱动器厂家来维修或者更换。。。配在一起应该达到设计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没有达到设计,可能是驱动不匹配或者设计有缺陷,或者性能力恶化。。。

如果管子是正品,那就要找驱动 ...

灯座问题,电路故障多数情况一次只有一个故障点,经常烧灯泡是表面问题,灯座问题才是根本

网友:
这就看客户怎么要求了。要不要票,感觉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