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浅谈混合动力车型的油耗问题

楼主(2022-05-16):
1.混动车的省油原理

有些人说混动没有怠速可以节油,但是燃油车也有启停技术,
因此怠速节油并不是混动车特有的。

1.1 采用电机起步节油
普通的燃油车在启动和起步时是比较费油的,而混动车型会把
车辆起步的工作交给电机完成,因此混动车起步一般不费油的。

1.2 回收电能节油
混动车在减速刹车时可以把一部分动能回收,只要松开油门,
车辆进入滑行状态就可以回收部分电能。
至于刹车的能量主要还是消耗在刹车片与刹车盘的摩擦上了。

所以在市区走走停停的路况下,会有一定程度的省油,
但是到了高速公路或路况比较好的情况下,油耗会很难看。
甚至会高于普通燃油车辆。

2.混动车油耗容易误导的问题

2.1 计算方法的问题
按照国家规定混合动力车的综合油耗计算公式为:
综合油耗=(纯电行驶里程*纯电油耗+空电行驶里程*空电油耗)/总行驶里程。

公式并没有问题,但是车企的实际测试距离只有50公里,例如:
纯电行驶25公里×0油耗+发动机行驶25公里×5升油耗/50=平均2.5升油耗,
然后标称新电池可以续航50公里,就会得出剩下50公里只用2.5升油的结论。
因此混动车的百公里综合油耗,发动机只跑25公里,剩下75公里都是按电动算的。
但是实际上电池是跑不了75公里续航的,所以这是一种变相的虚标。

2.前提条件的问题
在谈论混动车油耗的时候,厂家默认电池都是有电的,因此混动车有省油的效果,
注意,电池有电的时候当然会省油,这绝对毫无疑问。如果电池一开始就没电呢?
当电池组没电的时候,完全依靠发动机提供动力,再加上沉重的电池组和电动机,
这些额外的负担至少相当于多拉一个人的重量,这反而会增加车辆的油耗。

综上所述:
油电混动车,电动的时候,电机多驮了一个发动机在跑,
油动的时候,发动机多拉一堆的电池和电机在跑,
多拉了这些笨重的东西,至少相当于多拉一个人的重量,
采用电机起步节能,回收刹车电能,也无法弥补多耗的能量。
油电混动车毕竟所有的能量都是来自燃油,馒头不可能比蒸笼还大。
不过插电混动还是可以有的,毕竟电费比油价便宜很多。

网友:
汇总得挺好的

网友A:
分析得挺到位的,这个75是笔误吗?

网友:
什么都用电,全部统一成电能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得挺到位的,这个75是笔误吗?

不是笔误,是厂家的手段,把25公里测得的数据,巧妙的推广到了100公里的综合油耗。

网友:
插混有电的时候油耗很好看, 没电了就拉了。负重几百斤增加油耗。

网友B:
BYD的DM-i怎么样?

网友:
保养的时候,伺候电动爹,还得伺候燃油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BYD的DM-i怎么样?

DM-i比亚迪超级混动

全称Dual Mode intelligent,就是双模纯电EV-混动HEV智能切换。
纯电EV模式下发动机不工作,此时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纯电车。
适合功率需求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比如走市区,跑国道等。

当电池剩余电量不多的情况下,会自动切换到混动HEV模式,
在一般的路况时,发动机可以满足行驶需求,同时给电池充电,

当需要高速大功率情况下,发动机和电机同时工作以保障行驶需求。

DM-i充分利用了电机低转速扭矩大,发动机高转速功率大的优点,
将两者高效结合利用,达到快、顺、静的驾控体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YD的DM-i怎么样?

就论技术理念讲非常好,油电双路串联低速用电中速用油而且所用发动机是适合跑中速的阿特金森发动机,但高速不理想。主要是只能用电而永磁电机高速效率低,所以跑高速不理想。但就品控而言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好,

网友:
分析的细致,也有道理。……

网友:
混动,是不是有两套系统要保养?两份支出?

网友:
混动车型确实省油,但不一定省钱,当电池不行的时候,动力也有一定的下降,可能改善驾驶感受的成份更大一些吧。比如起步更安静,遇到堵车的时候没有因为堵车而更费油的焦虑。

网友:
燃油车的启停技术是最恶心人的发明,还不能默认关闭!导致很多人开车前手动关启停变成了一个常规步骤

网友D:
楼主应该是没有混动车吧?所以才有这样拍脑袋的认知。

作为1.6吨的2500ml的混动车主,长期油耗4.2L/百公里,一箱油65L跑1500公里很简单的事情。

混动车最省的是省道70左右的速度,油耗3.4L/百公里分分钟的事;高速也比普通车省油,顶着120公里/小时跑夏季开空调,油耗5.5/百公里。

混动车的节能问题,建议楼主认真学习一下再来扯,不然都是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论技术理念讲非常好,油电双路串联低速用电中速用油而且所用发动机是适合跑中速的阿特金森发动机,但高 ...

我去年等了3个月9月份提了2021款 DM-i 55KM 旗舰,到现在跑了6千多公里前几天一次跑了212公里,2/3高速,强制保电60%,油烧了57元电费3元,这车最高时速可以跑185,高速超车也不难,你说永磁电机高速效率低,0-100公里7.9秒怎么解释?好多油车1.5T的也只能8秒多,能到7秒的非常少,高速油耗120的时候也就5.5-6个油,这个车身重量是1.5吨,品控到目前没有任何问题,这个车目前销量还这么火,排队等车还要几个月就证明大家不是傻瓜,你对国产车观念改变一下了

网友:
电费3元是出发前充满电的电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是没有混动车吧?所以才有这样拍脑袋的认知。

作为1.6吨的2500ml的混动车主,长期油耗4.2L/百公里 ...

请问您是什么车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什么车型?

混动凯美瑞

网友:
我也来凑个热闹吧
按电喷子的说法,只要有充电的需求,就会存在时间等待弊端,就会不舒服不自在 !
尽管我对日系无好感,但不得不承认混动技术目前来讲丰田第一

按楼主的理论现在啥车都还不够理想不够好,油车使用成本高,混动驼着电机电池,插混会马上用完电

所以我啥也不去深入研究,凭我的脑壳也研究不透,我只挑了目前能够满足我用车场景需求的8万块纯电高尔夫
已经开了16000公里,电费支出是78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