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sunchance养生杯

楼主(2022-05-16):
维修一个sunchance养生杯,通电亮灯 ,设置各功能都正常,但是不加热,撤开检查bt134坏,用bt,136代换正常。

网友:
买个养生杯,以后的日子不用搞1日三餐了,望着养生杯就可以了!

网友:
又是阻容降压的,感觉不可控
靠。

网友:
养生杯误导民众。

网友:
这个很像家里的电饭煲。

网友:
玩概念的养生杯

网友:
整天可以修养生杯,不容易得老年痴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