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厨房LED灯坏了,拆开修复,假冒的品牌

楼主(2022-05-16):
厨房灯打开闪了一下, 灭了,芭比Q 灯坏了 ,还好还有一盏亮着, 那就修修吧,

用报废的记录仪的吸盘拆吊顶很好用,

驱动和灯具是分离的,中间连接器对插,  垃圾货是不是都用这种厂家品牌都没有的驱动?
先拆开驱动,看一下坏没有,

驱动内部,简单测量了一下,无短路, 完好,

那就拆开灯具内部看看, 16颗 LED模块串联,
这高压的灯珠万用表是测不了好坏了,  (修好后测得单颗是9V)
经过逐一查看,发现有个LED管芯有一团黑的
老虎钳掰掉透镜,拆LED时 19V供电的T12居然纹丝不动, 那就烙铁去掉管芯,这样正好,就剩下距离很近的金属脚, 焊锡短接更加简单了,

短接掉坏的那颗,装好接驱动, OK了 , 驱动顺便打点散热孔。

实测135V左右 , 那灯珠就是9V的了,135V/(16-1)=9V    虚标32W ,
实际
17W ,

修了半小时  发帖半小时  截止到发帖, 灯还无故障运行着, 灯板几乎无温升,驱动外壳温热,

这种是非隔离驱动 ,测量真担心触电  哈哈 。

  完  谢谢观看

补充内容 (2022-11-10 19:49):
更新一下后续,11月7日晚,又坏了

补充内容 (2022-11-13 18:14):
搞错了 ,  修的那只没有坏 ,坏的是另外一只没修过的,

网友A:
灯板散热还行,打了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板散热还行,打了胶

对有胶粘着,不过这灯壳子铁皮和纸一样薄, 好在灯整体发热不大,持续点亮半小时后关电摸就比体温略高,

网友B:
虚标32W,实际17W,实打实的减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标32W,实际17W,实打实的减半啊

是啊,质量也不好

网友C:
这玩意换了灯珠后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D:
现在的东西便宜,但是短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换了灯珠后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真的假的?兄弟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东西便宜,但是短民

便宜的东西确实不耐用,

网友E:
这种高压灯珠估计是9V三芯串联的1.5W 2835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高压灯珠估计是9V三芯串联的1.5W 2835贴片。

嗯 可能是的

网友:
偷工减料,才能做到更低价

网友F:
修修补补用着还行。

网友G:
能修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修就是好

正品也就50块,被装修的坑了,修这个纯属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修补补用着还行。

修修补补又三年哈哈

网友:
没见过9V的灯珠。

网友:
现在led灯,修一下的成本远高于灯价格!所以坏了直接更换,除非自己修!

网友:
楼主,把驱动里集成块 右下角那个1.6欧电阻,更换成大一点点的,如1.8欧  2欧 ,降低一些驱动电流,这个led灯的寿命会增加很多,当然,功率也会下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