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可调电源,电流不能调大,为什么?哪里不对?

楼主(2022-05-16):
电路改造过了。494的15脚,16脚的接线重接,加了电流检测电阻。完成后电压能调到23.7V。但是电流调不大,用两个12V21W灯泡并联,电流只有3A,电压也降到9V,应该能到3.5A才对。试着调了一下与电位器相连的电阻没有改观。是这个电源功率不够吗?电源原标注12V10A。请教一下各位,应该怎么做。

网友:
R36换成1k的试试

楼主:
试过了,调流电位器上下电阻往大往小都试过了,电流最大也就是3A或多一点,有时灯泡还会有一点闪动。再给分折一下,还有什么原因可能会造成电流调不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调流电位器上下电阻往大往小都试过了,电流最大也就是3A或多一点,有时灯泡还会有一点闪动。再给 ...

先不用调流,切断 R36 或短路 电流采样电阻,电压调到 12V ,看看能不能带起二个灯泡负载,此时电压掉不掉,电流是多少。还有你在220V供电线路中有没有串灯泡(串灯泡肯定带不起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用调流,切断 R36 或短路 电流采样电阻,电压调到 12V ,看看能不能带起二个灯泡负载,此时电压掉不掉 ...

谢谢指点, 网友一句话,让我学到了一个知识,省了好多时间,少走了不少弯路。在整个改装过程中,我还是真的一直在220交流中加了灯泡,怕听响呗。去掉灯泡,电流已能调到5A多,不知还能不能再大点。不过5A已经够我用的了。谢谢网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网友一句话,让我学到了一个知识,省了好多时间,少走了不少弯路。在整个改装过程中,我还是真 ...

既然电源本身标注 12V10A 那么改成可调电源,在12V 左右,用到10A应该是可以的,调高电压时,电流要相应降低(防超功率炸机)但是在电压很低时,也流也不能超过10A。至于你能不能在已能调到5A时,再弄大点,要看你的负载和电压(一般改可调电源,测试调电流,都是在低电压5V以下,短路输出进行调整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电源本身标注 12V10A 那么改成可调电源,在12V 左右,用到10A应该是可以的,调高电压时,电流要相应 ...

谢谢指导!
短路调电流有点害怕呀,试调时也没加散热片,感觉那个双二极管温度有点高,等加上散热再试下5V能到多少A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短路调电流有点害怕呀,试调时也没加散热片,感觉那个双二极管温度有点高,等加上散热再试下5 ...

带载测试(包括短路调试),一定要加上散热片或利用好外壳散热,否则炸机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测试(包括短路调试),一定要加上散热片或利用好外壳散热,否则炸机概率很大。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