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废品站看见的多路输出太阳能控制器?有什么用途用的?

楼主(2022-05-16):
废品站看见一块毕竟完整的电路板,看接线端子有太阳能正负极,电池正负极,输出正负极,还有一个不知道是AC-DC输出还是输入的插座(旁边还有一个单位数显示)排线按键后3个LED单灯显示状态?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玩意具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途用的?谢谢

网友:
没看到电感,估计又是假MPP的

网友:
没用垃圾,9块9包邮的pwm好歹还有个屏幕

网友:
这是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啊,估计你去晚了,不然能买到太阳能板

网友A:
不是多路吧  B电池 L灯 s太阳能板

网友:
那个花瓣样的玩意,盲猜可能是个雨水传感器

网友B:
貌似有点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多路吧  B电池 L灯 s太阳能板

那个单数显示器旁边有一个二针插座,是外接圆柱型DC接口的,要么是太阳能不发电用这个AC转DC给这个模块充电,要么就是额外的一个5伏圆柱外输出,6个接线端子猜测都是12伏电压,楼下猜测那个莲花或许真是一个雨水感应,或者说是一个光传感器用来控制那个接线端子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点高大上啊?

这个玩意看起来还真的好像高大上,如果纯太阳能充电放电,没有必要整一块机顶盒那么大的电路板,还外接排线几个,用这个电路板去网上扫描对比,居然没有类似的东西,我主要还是想搞明白这个玩意用涂

网友:
好像是通断控制,最多有线性恒流恒压。好的是大电感,有最大功率跟踪算法。自己弄太阳能很难回本,适合沙漠连续晴天环境。

网友:
有点纯电路板啊。收到一个太阳能电池控制器的铁盒子。完整,里面套了另一个模块

网友:
莲花样的东东,是个雨水传感器。

网友(2022-09-24):
浙江金华美宝龙的产品,路灯控制器